BTA24管子驱动问题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驱动BTA24可控硅,被控电路为交流220V。想问一下隔离光藕用MOC3021还是MOC3041?MOC3021是可控硅驱动输出,MOC3041是过零触发可控硅输出。

网友:
用过零触发的谐波垃圾少点吧。

网友:
看你的需要。带有过零触发的仅用于控制通断,你自己的电路中无需做过零检测,光耦会在交流过零时自动触发可控硅。非过零触发的可用于调相,这时需要有自己的过零检测电路。非过零的当然也可以仅用作控制通断,但要在过零点触发就需要自己搭建过零检测电路,否则有可能在任意时刻触发,弄不好会有较大的峰值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