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1768宝马开发板 第二十五章 宝马1768--TFT3.2FAT32图片解码

楼主:
第二十五宝马1768——TFT3.2FAT32图片解码
实验说明:
插彩屏的时候注意对应,因为开发板上多预留了一个5VGND的引脚。不要插错了。
本实验的重点在于BMP图片数据的读取,以及BMP图片信息的提取,BMP文件头的正确识别。SD卡插在板上。
硬件说明:
本实验主要涉及的硬件3.2彩屏,因为我们的板上SD用的是一个SPI接口,所以使用不同SPI接口设备时,要注意其片选段CS

程序说明:
本实验的重点在于从SD卡中读取图片并在LCD显示等。彩屏的初始化、SD卡初始化以及文件系统的移植已经介绍过,在此不再赘述,如有疑问请查看相关例程。
本实验注意的是SD卡中BMP图片的读取,首先要了解BMP图片的存储结构,文件头中的有关的图片的信息的读取识别,bmp文件头的结构体。70个字节,我们要了解每个字节在这个结构体的意义,读取到这个BMP图片的各种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来实现BMP图片数据的显示。

        根据BMP文件头的信息,我们找到BMP图片的大小,和位图数据存储的偏移位置,然后依次读取BMP图片的数据信息。同时要注意BMP图片是多少位色的信息,注意与LCD显示的设置保持一致

实验现象:
    将本工程中的MUSIC文件夹拷贝到2GSD卡的根目录下,SD卡插在开发板的SD卡槽,程序运行后,3.2寸屏显示SD卡中MUSIC文件夹中的BMP图片。

网友A:
图片不错,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错,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