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5529的Launch Pad 连上电脑后装不上。。。。。。求帮助

楼主:
求问这个launchpad的驱动在哪里啊??????

还有就是我的电脑是win8.1 64位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之前有一个149的开发板
现在在这个系统上面仿真没有驱动~有没有大神有win8.1这个驱动???
仿真器是:msp430 usb-debug-interface msp-fet430uif

网友A:
我记得是自动安装的吧,用的不多,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自动安装的吧,用的不多,顶一下

自动搜索了 装不上~

网友B:
装上CCS之后驱动就自动装好了

网友:
以下内容是转载:
"
为了适应新Windows 8,我安装了Windows 8 专业版x64.我装了IAR for MSP430 5.30.1 (5.30.1.50284)后,将MSP430的USB-JTAG插在电脑上,发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始终有一个未知设备,无论是自动安装还是手工指定驱动目录安装MSP430的TIUSBFET驱动都无果,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方法见下面)后仍然安装不上,一直提示驱动程序不支持此平台。
后来找到了合适的驱动程序,先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手工指定驱动程序目录更新驱动程序,立即解决问题!
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的方法是按Win+C-选右下侧的设置-选下面的更改电脑设置-选左边的设置-常规-高级启动的立即重启-疑难解答-高级选项-启动设置-重新启动,然后禁用驱动强制签名(7或者F7)。

上图上附件,附件中是TIUSBFET(TUSB3410)Windows 8适用的驱动程序.
"

网友C:
这是帖子中提到的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CCS之后驱动就自动装好了

IAR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帖子中提到的附件。

非常感谢啊!!!!!!

网友:
CCS和IAR都是自带的撒,可能存在WIN 8不支持,但我同学好像用IAR挺好的。

网友D:
还是不敢用win8,怕某个驱动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敢用win8,怕某个驱动装不上

装回了win7了~~~~~

网友D:
还win7好,我一直用64的,很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win7好,我一直用64的,很稳定

我用了一段时间win8.1
感觉确实~~~~

莫名其妙的比win7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一段时间win8.1
感觉确实~~~~

莫名其妙的比win7卡~~~~~~~
我现在手提装了个256G的固态,从此电脑非一般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手提装了个256G的固态,从此电脑非一般的速度

固态硬盘碉碉碉!666666666666没有米啊 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