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
8V 2.5A,打印的时候瞬间电流可能很大,所以变压器会有吱的声音,有弄过的朋友说说正常现象是怎样的?

网友:
这应该是变压器啸叫吧,是不是你适配器功率太低?

网友A:
是有这种情况,说明要么瞬间过载,要么就是电源的瞬态响应参数不足。

网友:
打印瞬间电流肯定会大,POS电源刚接触,对于这种现象属于正常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有这种情况,说明要么瞬间过载,要么就是电源的瞬态响应参数不足。

手上有个样板测试了一下,带2.5A还可以,带 3A就有叫声,4-8A叫声很大,电压拉的很低,五点多伏至六伏多的样子,因为打印的瞬间电流很大,我想知道POS电源适配器功率和电流是按什么要求做的,因为一般的电源适配器都有1.2倍的过载保护电流 而这个POS适配器样机看样子是没有过载保护电流了,谢谢春阳哥多提提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样板测试了一下,带2.5A还可以,带 3A就有叫声,4-8A叫声很大,电压拉的很低,五点多伏至六伏多的样子,因为打印的瞬间电流很大,我想知道POS电源适配器功率和电流是按什么要求做的,因为一般的电源适配器都有1.2倍的过载保护电流 而这个POS适配器样机看样子是没有过载保护电流了,谢谢春阳哥多提提建议……

那显然是过载了, 必须换用功率合适的电源。注意,电源功率必须满足负载的峰值功率。至于是否带过流保护,那要去问该电源的生产商或查其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为这款适配器是业务提供的样机,业务也有一台对应的POS机但是打印需要刷卡所以操作不了,据业务说需要启动电流达到8A维持十多秒的样子(也就是打印电流或者功率维持),但我用电子负载实际测试如上面所述,所以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POS电源适配器在POS打印时本身就是如此现象呢?

网友:
显然不是,过载是绝对不准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