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用TPS54541降压芯片把25V转12V为什么出来的是负1.5V左右?

楼主:
我用TPS54541降压芯片把25V转12V为什么出来的是负1.5V左右?有两块板子,一个板子正常能出来12V,另一个板子为什么出现-1.5V左右,这是哪儿出了问题啊?芯片我也换了新的,周围的阻容我也核对过,只有4引脚上的电容有点不一样,270nf我用的330nf代替的回是这个原因吗?还是其他哪儿不对,求指教啊

网友:
与那个电容的容量无关,如果确认周边元件没问题的话,重点检查PCB。

网友:
搞电子什么情况都会碰到,耐心找找,基本都是粗心造成没发现……

网友:
把工作正常的TPS54541的所有引脚的信号都测量出来。再测有问题的信号,对比一下。

网友:
板子哪里硬件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