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后出现如下错误,如何修改

楼主:
应该都是一个错误很多,500个。如何修改啊!着急哇!不知道哪里可以修改这个规则!

网友A:
你看看你铺铜的时候让填写线宽度了吗

网友B:
应该是地线线径超出规则宽度了 楼主最好附上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地线线径超出规则宽度了 楼主最好附上文件

谢谢解答,确实是底线太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铺铜的时候让填写线宽度了吗

已经解决了,是地线太宽!谢谢你!

网友C:
宽度约束(Min =10mil)( Max=100mil)(优先60.63mil)(全部),
建议在Design 的Rule里设置一下Width 最大和最小线宽,和Plane 里的设置是否存在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宽度约束(Min =10mil)( Max=100mil)(优先60.63mil)(全部),
建议在Design 的Rule里设置一下Width 最大和最小线宽,和Plane 里的设置是否存在冲突

好的!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