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血糖仪在生产过程中怎么检测产品合格的么??

楼主:
最近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想知道一下在血糖仪生产的过程中,工厂生产是怎么检测产品以保证血糖仪可用的呢?就是怎么保证血糖仪测量结果是准确的呢?

网友A:
检测精度这方面,一般要抽样送检吧,计量局之类,有一台定标后,就按定标的作为标准继续生产。楼下有什么看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精度这方面,一般要抽样送检吧,计量局之类,有一台定标后,就按定标的作为标准继续生产。楼下有什么看法?

那如果是头次开始生产呢?我想知道的是生产中是怎么进行质量控制的,像我们如果买一台血糖仪回来一段时间要检测血糖仪是否能准确测量一般用质控液测量来判断,我觉得在工厂生产的过程中应该也有类似一个调节校准的环节吧?那他们是怎么校准的呢?不会也一台台用质控液检测过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头次开始生产呢?我想知道的是生产中是怎么进行质量控制的,像我们如果买一台血糖仪回来一段时间要检测血糖仪是否能准确测量一般用质控液测量来判断,我觉得在工厂生产的过程中应该也有类似一个调节校准的环节吧?那他们是怎么校准的呢?不会也一台台用质控液检测过去吧??

  个人看法,样机送检,计量局会给你标定一台,后面就以标定的这台进行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样机送检,计量局会给你标定一台,后面就以标定的这台进行生产

哦,,这样啊,谢谢哦~~~

网友:
有标准液,测试结果和标准液一致说明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