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笔记本睡眠无法唤醒的原因啦!

楼主:
笔记本,华硕,64位。win8,i5处理器。
最近出现,电脑关机后,电源灯依然着,一直亮。鼠标,键盘,短按电源键都无法唤醒的情况。原来没事的呀。正常状态下,执行睡眠操作。同样的现象。搜索方法。更改多种设置,都不好使。后来,发现一个网页,说网路的原因。执行睡眠操作。电源灯一直亮着。拔掉网线,几秒,电源灯就灭了。再按电源灯。屏幕亮了。靠。感谢那位的网友的分享啊。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eb9f7b6d9d76d0869364e8d3.html

网友:
一般都用wifi,不用网线了。

网友A:
网络接头有问题?还是网络有信号?终归是不正常现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接头有问题?还是网络有信号?终归是不正常现象吧

插网线上网,很正常啊,应该不是硬件连接方面的吧。估计可能是网络数据的传送破坏了系统自身的状态。

网友:
插网线上网,很正常啊,应该不是硬件连接方面的吧。估计可能是网络数据的传送破坏了系统自身的状态

网友:
“睡眠/关机前,把网线拔掉(用有线网的)或者把无线网络停掉(用无线上网的)后,秒速睡掉/关掉。唤醒/开机前不要把有线插上(原来就用无线的就不用管了),唤醒/开机正常了(不会超过7秒)。”

这个经验好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