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中怎样改变显示函数使得显示的汉字变大

楼主:
我的显示函数的代码在附件中,谢谢!

不是资料,是问题

网友A:
要使显示的汉字变大有几种办法,以下说明一下:
1、直接取更大的字模,即16x16变成32x32等等,操作系统的字符字体调整类似这样在C:\windows\fonts目录下为字库文件,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放大之后圆弧更圆滑,锯齿不是那么明显
2、将点按比例放大,例如16x16变成32x32,则原来的一个点由2x2个点,则需要将原来的打点函数改为打四点的(坐标修改(x,y),(x+1,y),(x,y+1),(x+1,y+1)),同时原来的打点地址步进也要从1改为2,即一行的数据需要显示两行,下一行的数据是原来的Y坐标乘以2的值。这个方法会使锯齿很明显,好处是不用那么大的字模数据,节省存储空间,要是有一定的基础,可以加入修补边缘的算法。
3、直接外挂一个字库芯片,这样是最省事的,直接读出字模数据,字体的原始大小只取决于你的字库芯片。
4、外挂SD卡,操作要复杂很多,但是可以外挂一大堆字库,想显示什么样的基本都有。

网友:
试试矢量字体

网友:
这个我不懂是什么,我到时再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使显示的汉字变大有几种办法,以下说明一下:
1、直接取更大的字模,即16x16变成32x32等等,操作系统的字符字体调整类似这样在C:\windows\fonts目录下为字库文件,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放大之后圆弧更圆滑,锯齿不是那么明显
2、将点按比例放大,例如16x16变成32x32,则原来的一个点由2x2个点,则需要将原来的打点函数改为打四点的(坐标修改(x,y),(x+1,y),(x,y+1),(x+1,y+1)),同时原来的打点地址步进也要从1改为2,即一行的数据需要显示两行,下一行的数据是原来的Y坐标乘以2的值。这个方法会使锯齿很明显,好处是不用那么大的字模数据,节省存储空间,要是有一定的基础,可以加入修补边缘的算法。
3、直接外挂一个字库芯片,这样是最省事的,直接读出字模数据,字体的原始大小只取决于你的字库芯片。
4、外挂SD卡,操作要复杂很多,但是可以外挂一大堆字库,想显示什么样的基本都有。
我将16*16的显示函数改为40*35的改对了,但是按照类似的方法改别的字体却不行,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按照你们的方法去测试下,改液晶显示屏的显示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将16*16的显示函数改为40*35的改对了,但是按照类似的方法改别的字体却不行,不知道怎么了
详情发代码和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详情发代码和图片
一楼的附件中有我的问题和代码,我发给你啊,谢谢

网友A:
出现的是英文还是中文字符现实错误,显示的现象,对应的结果,等等,很多东西不是光代码就知道的,取模软件的设置也会有问题,我曾经左右设置出错,还是一点点的debug分析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的是英文还是中文字符现实错误,显示的现象,对应的结果,等等,很多东西不是光代码就知道的,取模软件的设置也会有问题,我曾经左右设置出错,还是一点点的debug分析出来的
我是汉字有问题,英文还没试,显示的都是乱码,请问你有没有在tft上显示的汉字不是宋体12(16*16)的,如果有发我一份,我真弄不懂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汉字有问题,英文还没试,显示的都是乱码,请问你有没有在tft上显示的汉字不是宋体12(16*16)的,如果有发我一份,我真弄不懂它
ssd1289的汉字函数网上很多啊,从调试的结果看,应该是你写的方法有问题,单步调试吧,这样能很细的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1289的汉字函数网上很多啊,从调试的结果看,应该是你写的方法有问题,单步调试吧,这样能很细的找到问题所在。
我刚搜了ssd1289就搜到了,谢谢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把uni和gbk互转表以及相应的字库文件都放到sd卡里了,然后需要的时候从卡里读数据,打点显示。如果你对文件系统熟悉的话,很快就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