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 双核的调试经验与官方资料分享

楼主:
    毫无疑问,这个板子的特点在于双核,而双核的介绍的话光从用户手册上的介绍是不容易去深刻的理解到底是如何工作的,需要更多的资料和实践去探索或证实一些事情。因此去官网找资料是一条最快的路,这样有助于对程序的理解。官方提供的板子的例程集合lpcopen_2_14_1_keil_iar_lpcxpresso_54102里有关于双核的例程,但是没有串口输出总感觉少了些什么。而且对该例程的讲解又少之又少。还好我在官网上找到AN11609和AN11609例程包。上面讲的就相对来说详细了不少。大家可以打开看看,上面讲了用户手册上提到的芯片的框架,以及双核之间通信的mailbox。除此之外还讲了双核的BOOT方式,下载方式,说可以绑在一起下载,还可以分开下载,各有优缺点。之后推荐了一种方式, 大体的意思就是先启动M4在从M4的main函数里面BOOT M0。这样便可以实现双核的正常运转, 按照例程,下载后串口输出的信息如图。我下载了例程确实如此,但是到这里对于我们写出这样的程序是不够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自己建立工程然后去运行,按照自己设定的方式。因此,我自己建立了两个工程,一个M4,一个M0,两个工程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这两个地方,其他的设置都按资料上或者参照例程就好,这两个地方是没有提到的,但是肯定要设置的,大概意思就是把程序下在各自的空间内。如果不设置的话会发生重叠,会擦掉以前的程序。这个设置完了,成功了一半吧,还有另一半是这么几行代码

        stackAddr = (uint32_t *) (*(uint32_t *) M0_BOOT_STACKADDR);

        jumpAddr = (uint32_t *) (*(uint32_t *) M0_BOOT_ENTRYADDR);

        Chip_CPU_CM0Boot(jumpAddr, stackAddr);

通过这几行代码来实现上面说的启动方式,在我的工程里通过这个方式实现的了双核启动。

除此之外,再唠叨两句吧,两个核再使用的资源不重叠的话就按照单核的方式处理,如果有重叠的资源的话请用mutex这个寄存器去获得共享资源使用的权利,使用完一定要释放。我试过两个核心同时使用串口资源,会发现在没有去读mutex的时候两个输出是夹在一起的,使用了这个机制后便输出的正常了。mutex的作用就是一个红绿灯的作用吧。

    接下来,快来建立你的双核工程吧!

    最后还想请教的大家一个问题,stackAddr = (uint32_t *) (*(uint32_t *) M0_BOOT_STACKADDR);

        jumpAddr = (uint32_t *) (*(uint32_t *) M0_BOOT_ENTRYADDR);

        Chip_CPU_CM0Boot(jumpAddr, stackAddr);这几行代码的操作具体是怎样,如何可以启动M0,是不是在M0里也可以启动M4?

AN11609 例程包.zip

网友A:
没板子,无法参与。。。

网友B:
这几天比较忙,没有深入研究了
不过印象中,M4得先启动起来,才能分配M0的相关资源
三胖的这些分析真不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板子,无法参与。。。

第二批下周应该就快到了

网友:
谢谢分享!
m4 =master
m0+=slave
代码地址分配是关键,这个还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二批下周应该就快到了

虽然没有板子,在哥强大的知识面与人肉计算机的支撑下,昨天夜里花了2个小时弄明白了这芯片的双核和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有板子,在哥强大的知识面与人肉计算机的支撑下,昨天夜里花了2个小时弄明白了这芯片的双核和启动。。。

看来就差实践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就差实践喽

哥的人肉计算机实在强大,脑子里虚拟跑了一遍,不需要实践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7253-1-1.html
使劲点赞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比较忙,没有深入研究了
不过印象中,M4得先启动起来,才能分配M0的相关资源
三胖的这些分析真不赖。

网友:
三胖帖子最后问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我的分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9343-1-1.html,可能对于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分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9343-1-1.html,可能对于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多谢!我看到了你启动M0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