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接触过本安电源设计的,有没有2A24V的电源方案

楼主:
RT,有没有大神接触过本安电源开关设计,有没有2A,24V输出的电源设计的方案,请大神分享一下。

网友:
需要做防爆认证,外壳包括电路板要按隔爆的国标进行,没有搞过,只是做过防爆产品。

网友:
我们专做本安电源,包含送检咨询协助,但是24V2A那是不可能的,本安有个不成文的规定20W,也就是说18V1.1A就到顶了,不管你技术能否做到24V2A但是防爆证你是拿不到的,你要使用就是非法的,我们目前的技术是24V1.5A左右,但是我们的安标上只有520MA,也就是实际使用我们不能超过520MA,不然就是非法的,出了事故就得牢底坐穿,欢迎交流,我QQ:93434606

网友:
不知,楼主最后搞定了吗?期待分享。。。

网友:
本安电源,把24V和2A放在一起就是搞笑,连IIA都不会合格

网友:
另外开关电源的结构也不大可能做成本安的,本安开考虑你所有集成芯片管脚全部短路时的输出工况,你怎么通过?

网友:
24V有0.6A的,西安波普电源有,更大的没有,看你能用不

BIB-I矿用本安电源
一.用途
BIB-I类本安电源,安装于隔爆箱内或用于安全场合,向I类本质安全型设备提供电源。本电源装置具有双重化的过流过压保护,防爆型式为:[Exib]I。
二、技术规范:
1. 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2. 环境温度一般为-25~+40℃;
3. 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
4.安装在防爆箱内,放置于有瓦斯爆炸性混合气体矿井下;
5. 在无破坏绝缘的气体或蒸气的环境中;
6. 无滴水的地方;
7. 污染等级:3级;
8. 安装类别:Ⅲ类。
三、技术参数
防爆型式:Ex[ib]I
防爆证编号:320140127U
防爆证使用年限:2014.2.12-2019.2.9
非本安输入        隔离
Va.c        本安输出
额定电压
AC(V)        电压波动
范围(V)                最高开路
电压        最大输出
电流        电压调
整率        电流调
整率        纹波电压        Co        Lo
220        85-265        1500V        3.3V        3.0A        ±2%        ±3%        ≤150mV        470uF        0.1mH
                        5.0V        3.0A        ±2%        ±3%        ≤150mV        960uF        0.1mH
                        9.0V        3.0A        ±2%        ±3%        ≤150mV        76uF        0.1mH
                        12.0V        2.0A        ±2%        ±3%        ≤150mV        22uF        0.1mH
                        15.0V        1.2A        ±2%        ±3%        ≤150mV        10uF        0.1mH
                        18.0V        1.0A        ±2%        ±3%        ≤150mV        4.3uF        0.1mH
                        24.0        0.6A        ±2%        ±3%        ≤150mV        2uF        0.1mH
四、型号及含义
B        IB        I        127        S5        /3.0
                                                                                                输出电流3A

                                                                                         单路DC5V输出

                                                                                        交流127V输入

                                                                                        I类---煤矿、井下用电气设备

                                                                                        ib型本质安全电源

                                                                                波普电源产品

五、防爆合格证

六、外型尺寸及接线端子
    体积:155*80*50

七、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电源装置应安装在非危险场所(安装在安全场所或置于隔爆箱)。
2.电源装置通往现场(危险场所)的软铜导线截面积必须大于0.5mm2。
3. 连接导线的绝缘强度应大于500V。
4. 电源装置本安端(有蓝色标记)和非本安端电路配线,不得接错和混淆,本安导线必须选用兰色作为本安标记。本安导线和非本安导线在汇线槽中应分开铺设,采用各自保护套管。电源装置的本安侧,不允许混有其他电源,包括本安电路的电源。
5. 对电源装置进行单独通电调试时,必须注意电源装置的型号,电源极性,电压等级及电源装置外壳界限端上的标号。
6. 严禁用兆欧表测电源装置端子之间的绝缘性。若要检查系统线路绝缘性时,应先断开全部的电源装置接线。
7. 当过流保护动作时,本电源装置输出为零,在故障消失后,输出自动恢复在正常值。
8. 电源装置的安装,使用和维护应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规程>的有关条款。
八、随机文件
1.合格证
2.使用说明书
3.防爆合格证
九、实物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