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些Ubuntu 常用快捷键的用法

楼主:
Ubuntu操作基本快捷键
* 打开主菜单 = Alt + F1
* 运行 = Alt + F2
* 显示桌面 = Ctrl + Alt + d
* 最小化当前窗口 = Alt + F9
* 最大化当前窗口 = Alt + F10
* 关闭当前窗口 = Alt + F4
* 截取全屏 = Print Screen
* 截取窗口 = Alt + Print Screen
默认特殊快捷键
* 展示所有窗口程序 = F10
* 展示当前窗口最上层程序 = F11
* 展示当前窗口所有程序 = F12
* 切换窗口 = Alt + Tab
* 旋转3D桌面 = Ctrl + Alt + 左/右箭头(也可以把鼠标放在标题栏或桌面使用滚轮切换)
* 旋转3D桌面( 活动窗口跟随) = Ctrl + Shift + Alt + 左/右箭头
* 手动旋转3D桌面 = Ctrl + Alt + 左键单击并拖拽桌面空白处
* 窗口透明/不透明 = possible with the “transset” utility or Alt + 滚轮
* 放大一次 = 超级键 + 右击
* 手动放大 = 超级键 + 滚轮向上
* 手动缩小 = 超级键 + 滚轮向下
* 移动窗口 = Alt + 左键单击
* 移动窗口时贴住边框 = 左键开始拖动后再 Ctrl + Alt
* 调整窗口大小 = Alt + 中击
* Bring up the window below the top window = Alt + middle-click
* 动态效果减速 = Shift + F10
* 水纹 = 按住 Ctrl+超级键
* 雨点 = Shift-F9
* 桌面展开= Ctrl + Alt + 下箭头,然后按住 Ctrl + Alt 和左/右箭头选择桌面

Alt + Shift+ Up Arrow – 以很酷的方式显示当前窗口
Nautilus

11. Shift+Ctrl+N – 新建文件夹, 很有用

12. Alt + Enter – 查看选择文件/文件夹的属性,代替单击右键选择属性

13. Ctrl + 1/2 – 改变文件夹视图查看方式,图标视图/列表视图

14. Ctrl + W – 关闭当前Nautilus窗口

15. Ctrl + Shift + W – 关闭所有Nautilus窗口

16. Ctrl+T – 在Nautilus中新建一个标签

17. Alt + Up/Down Arrow – 移动到父文件夹/选择的文件夹

18. Alt + Left/Right Arrow – 后退/前进

19. Alt + Home -直接移动到主文件夹

20. F9 – 开关显示Nautilus侧边栏

21. Ctrl + H -开关显示隐藏文件夹

程序中常用的快捷键:
Ctrl+N 新建
Ctrl+X 剪切
Ctrl+C 复制
Ctrl+V 粘贴
Ctrl+Z 撤销
Ctrl+S 保存

Ubuntu Gnome的桌面技巧:
===键盘类===
1.先同时按住 Alt + Ctrl 键,再按键盘上的左 右光标 键 可以切换工作区
2.web时按 “/” 键 等于 查找功能,桌面或者目录时按” /” 等于”打开..”
3.当前目录下快速文件(夹)定位, 直接输入文件(夹)名字
4.shift键 可以对scim的中英输入快速切换,windows下的智能ABC一样
5.alt+左右可以前进后退页面
6.屏幕锁定: Alt+Ctrl+L 等价于Windows中的Win键 + L, ctrl+alt+d 相当于Windows中的Win键 +D
——换句话说,Alt+Ctrl相当于Win键——
7.Ctrl+Alt+Shift+左右方向键,可以把当前窗口移到上一个或下一个桌面
8.Alt+Tab向左切换窗口,Alt+Shift+Tab向友切换窗口

===鼠标类===
1.直接拖拉在最大化时的窗口标题可以还原窗口大小,再拖放回去就最大化
2.在音量控制处用鼠标滚轮滚动可以直接调整音量,在任务栏中滚动滚轮可以切换任务栏,工作区则切换工作区
3.浏览网页的时候直接把图片落到保存目录既可下载
4.按鼠标滚轮即张贴, 同时按下鼠标 左右键等价于按鼠标中键 –>引伸到,在web上选中文字,直接双键(中键)可以张贴选中的文字
5.工作区里的小窗口可以在不同工作区内拖拉,即移动到….(工作区)的功能
6.shift + 鼠标滚轮 可以后退页面
7.鼠标中键点标题栏可以隐藏当前窗口
8.按住shift 拖动窗口可以吸附上下边缘的移动
9.直接将 文件管理器 中的文件拖到 GNOME终端 中就可以在终端中得到完整的路径名
10.修改目录图标:可将文件管理器中的图片直接拖到文件夹属性所在的图标上.
11.鼠标中键直接单击 滚动条 的空白处,屏幕即滚动到那处。
12.中键拖动图片到桌面,可选择设为墙纸

其他
Ctrl + Alt + L -锁屏
Alt + F1 – 打开应用程序菜单
Alt + F2 – 打开运行应用程序对话框
Win + 鼠标滚轮 – 放大/缩小屏幕

通用快捷键

Alt + F1 类似Windows下的Win键,在GNOME中打开”应用程序”菜单(Applications)

Alt + F2 类似Windows下的Win + R组合键,在GNOME中运行应用程序

Ctrl + Alt + D 类似Windows下的Win + D组合键,显示桌面 !

Ctrl + Alt + L 锁定桌面并启动屏幕保护程序

Alt + Tab 同Windows下的Alt + Tab组合键,在不同程序窗口间切换

PrintScreen 全屏抓图

Alt + PrintScreen 当前窗口抓图

Ctrl + Alt + → / ← 在不同工作台间切换

Ctrl + Alt + Shift + → / ← 移动当前窗口到不同工作台

Ctrl+Alt+Shift+Fn 终端N或模拟终端N(n和N为数字1-6)

Ctrl+Alt+F7 返回桌面

Ctrl+Alt+Shift+F8 未知(终端或模拟终端)
窗口操作快捷键

Alt + F4 关闭窗口

Alt + F5 取消最大化窗口 (恢复窗口原来的大小)

Alt + F7 移动窗口 (注: 在窗口最大化的状态下无效)

Alt + F8 改变窗口大小 (注: 在窗口最大化的状态下无效)

Alt + F9 最小化窗口

Alt + F10 最大化窗口

Alt + Space 打开窗口的控制菜单 (点击窗口左上角图标出现的菜单)
应用程序中的常用快捷键

(注: 并不适用于所有程序) 基本和win没什么区别

Ctrl+N 新建窗口

Ctrl+X 剪切

Ctrl+C 复制

Ctrl+V 粘贴

Ctrl+Z 撤销上一步操作

Ctrl+Shift+Z 重做刚撤销的一步操作

Ctrl+S 保存
文件浏览器(部分)

Ctrl+H 显示隐藏文件(切换键)

Ctrl+T 新建标签

Ctrl+W 关闭标签

Ctrl+Page Up 上一个标签

Ctrl+Page Down 下一个标签

Alt+N 切换到第N个标签(N为数字)
在Ubuntu中自定义快捷键

访问“System>Preferences>Keyboard Shortcuts”,选定想要设置的项目,然后键入快捷键即可生效。

终端输命令时常用到的快捷键
tab=补全
ctrl+a=开始位置
ctrl+e=最后位置
ctrl+k=删除此处至末尾所有内容
ctrl+u=删除此处至开始所有内容
ctrl+d=删除当前字母
ctrl+w=删除此处到左边的单词
ctrl+y=粘贴由ctrl+u,ctrl+d,ctrl+w删除的单词
ctrl+r=正在测试,还没弄明白,呵呵。
ctrl+l=相当于clear
ctrl+b=向回移动
ctrl+f=向前移动
ctrl+p=向上显示缓存命令
ctrl+n=向下显示缓存命令
ctrl+d=关闭终端
shift+上或下=终端上下滚动
shift+pgup或pgdown=终端上下翻页滚动
ctrl+shift+f=全屏(仅限于konsole)
ctrl+shift+n=新终端(terminal和konsole有所不同)
ctrl+c=终止

窗口管理

1. Win+E – 显示所有桌面,方便的左右选择。

2. Alt+Ctrl+Left/Right Arrow -切换桌面

3. Alt+Ctrl+Shift+Left/Right Arrow – 移动当前窗口到其他桌面

4. Alt + Shift+ Up Arrow – 以很酷的方式显示当前窗口

5. Alt+F9/F10 – 最小化/最大化当前窗口

6. Alt+F5 -不最大化当前窗口

7. Alt+F7 – 激活当前窗口的移动选项,你可以使用方向键移动当前窗口,甚至移动到其他桌面。

8. Alt+F8 – 用方向键调整当前窗口大小

9. Ctrl + Alt + D – 显示桌面/恢复当前窗口

10. Alt+ Tab – 切换窗口

Nautilus
11. Shift+Ctrl+N – 新建文件夹, 很有用

12. Alt + Enter – 查看选择文件/文件夹的属性,代替单击右键选择属性

13. Ctrl + 1/2 – 改变文件夹视图查看方式,图标视图/列表视图

14. Ctrl + W – 关闭当前Nautilus窗口

15. Ctrl + Shift + W – 关闭所有Nautilus窗口

16. Ctrl+T – 在Nautilus中新建一个标签

17. Alt + Up/Down Arrow – 移动到父文件夹/选择的文件夹

18. Alt + Left/Right Arrow – 后退/前进

19. Alt + Home -直接移动到主文件夹

20. F9 – 开关显示Nautilus侧边栏

21. Ctrl + H -开关显示隐藏文件夹

22. Ctrl + Alt + L -锁屏

23. Alt + F1 – 打开应用程序菜单

24. Alt + F2 – 打开运行应用程序对话框

25. Win + 鼠标滚轮 – 放大/缩小屏幕

网友:
Linux 本身是很多是命令的,这个系统的一些操作开始还是用鼠标,非常不合理,快一年没用过虚拟机了,都快忘记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