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压都有这个错误tar: Exiting with failure status due to previous errors

楼主:
咋办

tar -jxvf android.tar.bz2

以前执行了千百遍了。........

网友:
修改成777 权限,还是不行,这...........

网友A:
分析下previous errors是什么...

网友:
怎么办,各种方法都试过了,难倒哥了!!!

网友B:
重新拷贝放进来也不行,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拷贝放进来也不行,这???
那你解压完在考进来,要不然还有可能压缩包损坏,不过这是有出错提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解压完在考进来,要不然还有可能压缩包损坏,不过这是有出错提示的.

应该是这个包的,问题uboot.tar.bz2 解压却没有报错。
我再换几个文件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下previous errors是什么...

我前面啥事都没干,就安装好虚拟机,调出以前的系统就编译,没有previous errors,不过别的文件能编译在同一个路径下,那应该是这个文件包估计损坏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