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怎样将51的程序移植到430上???

楼主:
现在有51的程序,怎样改成430上的程序呢?需要改些什么?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一个16位的,一个8位,再说单个I/O口进行的操作就不一样,还有,430看门狗默认为打开,不关闭看门狗则每过一段时间复位一次,,,等等这些,,怎么移植?

网友:
我觉得最麻烦的应该是51有位操作,430只能一次操作一个寄存器组

网友B:
移植嘛。方法总是有的,C语言的就是方便移植,只要楼主的程序不是汇编的,移植是没有问题的
移植其实就是修改底层驱动的问题。比如GPIO驱动,在51的程序里面可能写成P0_1=1;换到430里面就改成对应的语句就行。
具体还要看到你用到了哪些外设,比如用到了定时器,你就要修改定时器的初始化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
一句话,凡是涉及到对单片机本身操作的都需要修改。而一些纯粹的运算则不需要修改。
注意事项嘛,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保证功能一样就行。

网友:
这个的问题有点多了。
1、若在51上仅仅只是对IO口操作进行移植到MSP430就很简单,你找到51程序对应的接口赋值语句进行适合MSP430的修改,注意51是进行位操作而MSP430是寄存器操作,对每一位也就是每一个IO口操作你需要进行 |、&(与、或)语句才行,你可以在你的函数前面先对相关接口进行宏定义或者函数,这样你就可以像51那样类似位操作了。
2、另外就是51的中断操作和内部集成的通信(如I2C、UART等)有专门操作和MSP430不一样你要有针对进行修改,这个不外乎就是查看数据手册和相关例子程序(可以在CCS里面找到)进行针对操作。
3、51程序中的有些模拟通信语句,比如SPI是IO模拟SPI进行的,而MSP430有专门的SPI口可以不进行模拟设计,你可以参考数据手册进行修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51的模拟SPI语句,这就需要你注意里面时钟配置和接口操作(接口操作可以参考我给你写的第一条)。
4、关于看门狗,直接关掉就行,然后再进行你的项目程序设计,这个很简单的。
5、别的算法设计就不用过多修改,可以直接移植。
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16位的,一个8位,再说单个I/O口进行的操作就不一样,还有,430看门狗默认为打开,不关闭看门狗则每过一段时间复位一次,,,等等这些,,怎么移植?

你这么一说感觉 无望了额,,,,,,现在有个程序是51的,想参考下 弄到430上面 是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植嘛。方法总是有的,C语言的就是方便移植,只要楼主的程序不是汇编的,移植是没有问题的
移植其实就是修改底层驱动的问题。比如GPIO驱动,在51的程序里面可能写成P0_1=1;换到430里面就改成对应的语句就行。
具体还要看到你用到了哪些外设,比如用到了定时器,你就要修改定时器的初始化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
一句话,凡是涉及到对单片机本身操作的都需要修改。而一些纯粹的运算则不需要修改。
注意事项嘛,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保证功能一样就行。

非常感谢!我好好研究下~~~~~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的问题有点多了。
1、若在51上仅仅只是对IO口操作进行移植到MSP430就很简单,你找到51程序对应的接口赋值语句进行适合MSP430的修改,注意51是进行位操作而MSP430是寄存器操作,对每一位也就是每一个IO口操作你需要进行 |、&(与、或)语句才行,你可以在你的函数前面先对相关接口进行宏定义或者函数,这样你就可以像51那样类似位操作了。
2、另外就是51的中断操作和内部集成的通信(如I2C、UART等)有专门操作和MSP430不一样你要有针对进行修改,这个不外乎就是查看数据手册和相关例子程序(可以在CCS里面找到)进行针对操作。
3、51程序中的有些模拟通信语句,比如SPI是IO模拟SPI进行的,而MSP430有专门的SPI口可以不进行模拟设计,你可以参考数据手册进行修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51的模拟SPI语句,这就需要你注意里面时钟配置和接口操作(接口操作可以参考我给你写的第一条)。
4、关于看门狗,直接关掉就行,然后再进行你的项目程序设计,这个很简单的。
5、别的算法设计就不用过多修改,可以直接移植。
等等。
谢谢您!这么认真的回答!我再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一说感觉 无望了额,,,,,,现在有个程序是51的,想参考下 弄到430上面 是c程序~

所谓程序移植理解不一样,

参考一些控制方法,编程的算法还是可以的吧,不能说无望了啊。

个人理解,具体怎么操作的语句不能移植,什么算法控制原理可以借鉴意思。

网友:
我感觉楼主很多东西都要重写一遍啊,特别是一些直接操作硬件的代码

网友:
正如前面的回答。纯算法的部分,可以直接拿过来,或者稍微改动一下。设计寄存器的,就重写吧。其实,功能不太复杂,可以重新写一个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