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玩儿mpu9150的啊?

楼主:
大神们,求问:
1.你们有430上面的mpu9150例程吗?能给小弟看看参考下吗??
2.有没有仔细讲这加速度传感器是怎么用的?我买的网上的那种做好的小模块~~~~~~

网友A:
虽然谷歌被墙了,但是你可以用百度啊,百度上面有各种资料的,然后你可以去百度一下mpu9150.pdf,在datasheet里面告诉你了各种关于这个芯片的资料,比大神 给的资料详细多了

网友B:
这个是I2C通讯的,除了集成了个磁场计进去,其他跟MPU6050一样的,MSP430的硬件I2C可以,但比较难写,你可以先试试IO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谷歌被墙了,但是你可以用百度啊,百度上面有各种资料的,然后你可以去百度一下mpu9150.pdf,在datasheet里面告诉你了各种关于这个芯片的资料,比大神 给的资料详细多了

您说的这个pdf应该是讲mpu9150的各个寄存器的吧~但是有100多个寄存器~有好多用不上,而且一般是英文的 可能一点一点看看不过来呃。。。。。。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I2C通讯的,除了集成了个磁场计进去,其他跟MPU6050一样的,MSP430的硬件I2C可以,但比较难写,你可以先试试IO模拟。

对的~想找个参考的模拟i2c或者直接i2c通讯的mpu6050或者9150的程序研究下,可是木有找到给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想找个参考的模拟i2c或者直接i2c通讯的mpu6050或者9150的程序研究下,可是木有找到给力的~~~~~~~~~~~~~~

自己写也不难,我有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也不难,我有个程序

跪求啊!

网友:
编译环境是IAR 6.2
尽量不要做伸手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译环境是IAR 6.2
尽量不要做伸手党

非常感谢您~ 话说我的是IAR6.1的编译环境 会有什么问题吗?
关键是现在一点一点研究这些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困难,就找一个能跑的程序然后再针对这个程序研究 可能上手比较快~所以。。。。。。额。。。。。。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 话说我的是IAR6.1的编译环境 会有什么问题吗?
关键是现在一点一点研究这些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困难,就找一个能跑的程序然后再针对这个程序研究 可能上手比较快~所以。。。。。。额。。。。。。非常感谢您!
IAR不能用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工程的。最好自己把IAR更新到6.2,或者你可以把I2C这部分移植到你得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AR不能用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工程的。最好自己把IAR更新到6.2,或者你可以把I2C这部分移植到你得工程

好嘞!我弄下!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AR不能用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工程的。最好自己把IAR更新到6.2,或者你可以把I2C这部分移植到你得工程

诶?你的6.2是肿么破解的啊?是用下面的图的这个破解的吗?谢啦!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6.2的下载~官网上已经是6.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诶?你的6.2是肿么破解的啊?是用下面的图的这个破解的吗?谢啦!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6.2的下载~官网上已经是6.3了~

我在外面,我晚上发你破解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外面,我晚上发你破解教程

大哥!你真是好人啊!我已经弄好了~安装了最新的6.3的IAR~而且破解啦!还发了破解的教程,初学msp430感觉挺新奇的~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真是好人啊!我已经弄好了~安装了最新的6.3的IAR~而且破解啦!还发了破解的教程,初学msp430感觉挺新奇的~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