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串口同时接SP3232和PL2303会怎么样

楼主:
测试了一下,两个都用不成,会乱码的。原因不是太清楚

SP3232  串口3.3V转 RS232

PL2303 USB转串口TTL电平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的 以前见过用74HC04做隔离然后使用的

也有使用二极管隔离的 TX不用 只需要在每个RX串联一个二极管即可 如1n4148

网友:
这要看你怎么连接了,强上拉型IO不可以直接并联,否则必然发生电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