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launch pad相接一个1602液晶 想问下大神如何接???

楼主:
RT
我的是5529的红色的launchpad 1602的液晶是买的~~~

这样的液晶~~~~~~ 求问~~~~~

网友:
接口上有说明字符了啊,再下个1602的资料对着看下就行了

网友:
液晶的电源自己接好,数据线连430的IO,时序自己模拟。接线参考这个4-14全接GPIO就行

网友:
自己照这个屏幕的资料,这些资料都烂大街了。找51的程序,参考,然后移植。或者直接找其他MSP430驱动1602的程序,然后移植,调试

网友:
有串口连接和并口连接两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