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一个智能插座上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wifimo模块上的芯片

wifimo模块上的芯片

网友:
图没有上了

网友:
百度查不到吗

网友:
π型的公司logo?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DDR2

那个带个大孔封装的芯片估计是ar9331要么是rt5350,或者mtk的东西
最可能是ar9331的方案

网友:
图没传上?

网友:
好了 已经上传了 劳驾给看看

网友:
是啊π 型的 没查出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像是DDR2

那个带个大孔封装的芯片估计是ar9331要么是rt5350,或者mtk的东西
最可能是ar9331的方案

慧眼啊 背面的wifi用的就是ar9331 就是不知道那个PME8084 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慧眼啊 背面的wifi用的就是ar9331 就是不知道那个PME8084 是个什么芯片

DDR2啊  不用纠结,肯定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啊  不用纠结,肯定是了
肯定是DDR,如果楼主能拍一下另外一面就更好了,还有就是,您怎么确定是DDR2的?为什么不是DDR3?我只能看出来是DDR,看不出来是2还是3,还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DDR,如果楼主能拍一下另外一面就更好了,还有就是,您怎么确定是DDR2的?为什么不是DDR3?我只能看出来是DDR,看不出来是2还是3,还望指教
9331能带ddr3么 不太清楚,主流方案就是挂载的ddr2,原厂都是用的ddr1,后面大家自己做才有了ddr2版本,个人认知水平。。不一定准确,没有求证过。

罪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31能带ddr3么 不太清楚,主流方案就是挂载的ddr2,原厂都是用的ddr1,后面大家自己做才有了ddr2版本,个人认知水平。。不一定准确,没有求证过。

罪过了
哦哦,这样啊,从解决方案里看的啊,学习了,不过这颗IC我在网上和我们公司系统上都没查到

网友:
闪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