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4.3中有和protel99se的browse PCB界面?

楼主:
不好意思,刚开始学altium designer,之前都是用99SE!

就是protel99se browse PCB界面可以显示任何一个网络所连接的零件还可以选中反白,在零件布局的时候很方便可以找到相同网络上的零件

altium designer14.3中没有,点一个网络点它也没有反同网络的零件显示出来,也不能选中网络。是我没找到嘛,这样我的零件好难定位!还请各们专家指点一下!

AD里面不能点一个网络不能把相应连接的零件显示出来???

AD里面不能点一个网络不能把相应连接的零件显示出来???

99就可以点一个网络在brows PCB中显示出来所有连接的零件,

99就可以点一个网络在brows PCB中显示出来所有连接的零件,

网友:
pcb右下角

掩膜级别,修改一下数字看看

网友:
AD也是有这种功能的 而且比99强大很多

楼主给出的两张图片不具对比性 AD中的飞线用导线连接后 用鼠标滑过当前导线 导线所在的整个网络就会高亮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