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GPU运行

楼主:
好吧,折腾了一下,基本上还比较顺利,GPU已经被驱动起来了,关于GPU相关的可以参考之前的帖子。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添加GPU

恩,驱动采用的SAM R21 Xplained Pro板子上面的EXT1扩展口中的SPI接口,SPI引脚等资源基本上在samr21_xplanined_pro.h文件中已经详细的定义了。

实际中做了一些HAL的分层处理,方便后期移植。

/* Defines -------------------------------------------------------------------*/
#define EXT1_SPI_MODULE_BAUDRATE                        5000000UL

/* Macros --------------------------------------------------------------------*/
#define GPIO_PIN_HIGH(GPIN)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GPIN, true)
#define GPIO_PIN_LOWL(GPIN)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GPIN, false)

#define EXT1_PIN5_HIGH()                                GPIO_PIN_HIGH(EXT1_PIN_5)
#define EXT1_PIN5_LOWL()                                GPIO_PIN_LOWL(EXT1_PIN_5)

初始化部分,采用库方式,比较简单

/* Includes ------------------------------------------------------------------*/
#include <asf.h>
#include <FT800_HAL_Arch.h>

/* Global Variables ----------------------------------------------------------*/
struct spi_slave_inst EXT1_SPI_Slaver;
struct spi_module     EXT1_SPI_Master;

/* Global Functions ----------------------------------------------------------*/

/**
* @brief   EXT1_PIN5_INIT
* @note    EXT1 PIn5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XT1_PIN5_INIT(void)
{
        struct port_config pin_conf;

    /* 配置PIN5作为输出 */
        port_get_config_defaults(&pin_conf);
        pin_conf.direction          = PORT_PIN_DIR_OUTPUT;
        port_pin_set_config(EXT1_PIN_5, &pin_conf);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EXT1_PIN_5, false);
}

/**
* @brief   EXT1_SPIS_INIT
* @note    EXT1_SPI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XT1_SPIS_INIT(void)
{
    struct spi_config               Config_SPI_Master;
    struct spi_slave_inst_config    Slaver_Dev_Config;

    /* 配置并初始化从外设软设备实例 */
    spi_slave_inst_get_config_defaults(&Slaver_Dev_Config);
    Slaver_Dev_Config.ss_pin                        = EXT1_PIN_SPI_SS_0;
    spi_attach_slave(&EXT1_SPI_Slaver, &Slaver_Dev_Config);

    /* 配置/初始化/使能SERCOM外设为SPI模式 */
    spi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SPI_Master);
    Config_SPI_Master.mux_setting                   = EXT1_SPI_SERCOM_MUX_SETTING;
    Config_SPI_Master.mode_specific.master.baudrate = EXT1_SPI_MODULE_BAUDRATE;
    Config_SPI_Master.pinmux_pad0                   = EXT1_SPI_SERCOM_PINMUX_PAD0;
    Config_SPI_Master.pinmux_pad1                   = PINMUX_UNUSED;
    Config_SPI_Master.pinmux_pad2                   = EXT1_SPI_SERCOM_PINMUX_PAD2;
    Config_SPI_Master.pinmux_pad3                   = EXT1_SPI_SERCOM_PINMUX_PAD3;
    spi_init(&EXT1_SPI_Master, EXT1_SPI_MODULE, &Config_SPI_Master);

    spi_enable(&EXT1_SPI_Master);
}

/**
* @brief   EXT1_SPI_NSS_HIGH
* @note    EXT1_SPI 片选高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XT1_SPI_NSS_HIGH(void)
{
    spi_select_slave(&EXT1_SPI_Master, &EXT1_SPI_Slaver, false);
}

/**
* @brief   EXT1_SPI_NSS_LOWL
* @note    EXT1_SPI片选低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XT1_SPI_NSS_LOWL(void)
{
    spi_select_slave(&EXT1_SPI_Master, &EXT1_SPI_Slaver, true);
}

/**
* @brief   EXT1_SPI_WRITE
* @note    EXT1_SPI写操作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int8_t EXT1_SPI_WRITE(uint8_t *buff, uint8_t len)
{
    spi_write_buffer_wait(&EXT1_SPI_Master, buff, len);
    return len;
}

/**
* @brief   EXT1_SPI_READD
* @note    EXT1_SPI读操作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int8_t EXT1_SPI_READD(uint8_t *buff, uint8_t len)
{
    spi_read_buffer_wait(&EXT1_SPI_Master, buff, len, 8);
    return len;
}

到此基本上就OK,哎,估计以后要失业,现在跑个demo太快了,社会有些浮躁啊,不过atmel的库还是很不错的,设计者很用心,认识到位。

然后基本上就是HAL层对应GPU层的一些宏了。

/* ---------------------------------------------------------------------------*/
/* ---------------------------------------------------------------------------*/
#define FT800_SPI_INIT()                        EXT1_SPIS_INIT()
#define FT800_FDI_INIT()                        EXT1_PIN5_INIT()

#define FT800_SPI_READD(buf, len)               EXT1_SPI_READD(buf, len)
#define FT800_SPI_WRITE(buf, len)               EXT1_SPI_WRITE(buf, len)

#define SET_FT800_CS_PIN_LOWL()                 EXT1_SPI_NSS_LOWL()
#define SET_FT800_CS_PIN_HIGH()                 EXT1_SPI_NSS_HIGH()

#define SET_FT800_PD_PIN_LOWL()                 EXT1_PIN5_LOWL()
#define SET_FT800_PD_PIN_HIGH()                 EXT1_PIN5_HIGH()

恩,发一些运行的图片吧,视频后面补上,不太好拍,晚上光线不好,手机像素垃圾。。。

恩,主要做了两个东西一个魔方三维的,用于展示openGL的特性,另外一个是ECG,测心率的,数据是模拟的,仅仅用于演示。

恩,主要做了两个东西一个魔方三维的,用于展示openGL的特性,另外一个是ECG,测心率的,数据是模拟的,仅仅用于演示。

后面结合R21板子做实际的应用,还没开始搞呢。。

网友:
简单的GPU操作流程

/**
* brief  Gpu_App_Line
* note   GPU应用线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FTVOID Gpu_App_Line (FTU32 * para)
{
        /* DL显示开始 */
        HAL_CmdBufIn(CMD_DLSTART);
        HAL_CmdBufIn(CLEAR_COLOR_RGB(0, 0, 0));
        HAL_CmdBufIn(CLEAR(1, 1, 1));

        /* 线条加载显示 */
        HAL_CmdBufIn( BEGIN(LINES) );
        HAL_CmdBufIn( CLEAR_COLOR_RGB(255, 255, 255) );
        HAL_CmdBufIn( COLOR_RGB(255, 0, 0) );
        HAL_CmdBufIn( LINE_WIDTH(4) );
        HAL_CmdBufIn( VERTEX2F(319*FT800_PIXEL_UNIT, 199*FT800_PIXEL_UNIT) );
        HAL_CmdBufIn( VERTEX2F(  1*FT800_PIXEL_UNIT, 199*FT800_PIXEL_UNIT) );

        HAL_CmdBufIn( END() );

        /* DL显示结束 */
        HAL_CmdBufIn( DISPLAY() );
        HAL_CmdBufIn( CMD_SWAP );
        HAL_BufToReg( RAM_CMD, 0 );

}

熟悉显卡的朋友应该不太陌生,还有很多指令,这里仅仅是最简单的划线。

网友:
用心的朋友估计能看出那个ECG例子中alpha通道的使用,算是图层的一些应用吧,一般的那种屏需要不少的数学处理才能有这种显示效果,不过一般高端处理器自带的GPU都是支持alpha通道,2D/3D,渲染等等效果的。

STM32F429的板子是支持alpha通道的。

网友A:
这块GPU的功耗和发热量怎么样,要散热吗?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GPU的功耗和发热量怎么样,要散热吗?
不需要哦,基本上功耗也是很低的了

网友:
下午无聊,写了个log打印的函数,这下打印网络参数,可以脱机了

网友:
一些改变,web简约化

GPU调试命令行

大晚上的光线太差了。。

网友B:
感谢分享,这板子很强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这板子很强大啊

是啊,atmel家的东西一直都很不错。802.15.4的radio芯片性能相当强。
官方的库也不错,搞搞demo很快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atmel家的东西一直都很不错。802.15.4的radio芯片性能相当强。
官方的库也不错,搞搞demo很快啊。。

802.15.4是zigbee吧?atmel的ic还是很不错的,新ic出来的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2.15.4是zigbee吧?atmel的ic还是很不错的,新ic出来的也快

恩是啊 ,现在IC出来的速度太快了,今天看到坛子里面有人分享了Atmel M7的开发板。。。
太快了,吓到了。。

SAMR21G18A = SAMD21(M0内核) + AT86RF233(zigbee芯片)

网友D:
那个是什么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什么屏?

RGB接口的屏
随便找个都可以
注意针对具体的屏triming一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