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6LoWPAN之应用层CoAP协议

楼主:
好了,趁周末发一点小结文章吧,基本上年前就完成了,一直没时间发,整理东西是个头疼的事情。。

今天的主角是6LoWPAN-Border-Router和应用层CoAP协议。关于SAM R21 Xplained Pro与6LoWPAN相关的帖子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帖子,关于CoAP协议等等的东西,也可参考我一些非【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标题的帖子,另外两篇关于为R21添加GPU的帖子这篇文章不做引用,感兴趣可自行查阅。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初步接触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Contiki-OS移植篇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6lowpan网络单播/多播测试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边界路由器RPL-BORDER-ROUTER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RPL Simple-WebServer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openwrt网关准备(一)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购买第三块R21

之前在笔记本电脑上测试的边界路由(网关)的性能,直接用笔记本的wifi网卡连接边界路由(网关)测试的,今天在我的台式机器上面做测试的截图工作,发现ping丢包特别严重。。折腾了很久,发现是台式机的wifi-dongle的问题,不稳定啊,不晓得为啥。上网都很稳定的,就是连接网关有问题,可能是ipv6等等问题吧,不能深究了,果断换了个有线连接的,还好网关支持RJ45接口,拉个网线解决问题了。

一些说明:

1)先来个边界路由(网关)的图

2)安装火狐浏览器和copper插件(用于CoAP协议)

关于这个插件的一些细节可以参考他的主页介绍。

3)给网关上电,搜索SSID为下面所示的,连接即可,如果wifi不稳定可以直接用网线连接网关和电脑

用iar管理了一些相关的程序,如上图所示。

4)节点用移动电源供电

5)网关联通性测试

6)6LoWPAN网络连通性测试

上图为边界路由(网关)内置动态网页,用于打印路由信息和邻居信息,是内建在R21内部的网页而并非是openwrt中,wr703仅仅做数据转换和IPv6到IPv4的路由宣告服务。

7)CoAP应用协议测试

采用coap://[aaaa::22] 和 coap://[aaaa::33]的地址访问节点,注意第一次使用discover来发现节点提供的服务。

这算是coap的一个重要特性,资源发现机制,相当给力的特性。将来物联网肯定都是这种自动发现的机制。

这里选择hello之后地址栏数据会发生变化,此后点击push按钮之后会接收到节点传输过来的数据 www.eeworld.com lyzhangxiang

这个也算是一个很给力的特性,消息订阅机制,主要用于异步通信,为了让节点更多的节约能量。

一般的服务机制需要一直保持alive,这种订阅机制可以使得节点在准备好数据后主动发起通信,而不是传统的客户端发起通信,例如使用在低功耗传感网络中,那这种订阅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现在比较主流的mqtt也是采用消息的订阅和推送为主体的消息机制,也是物联网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此处展示的是如何使用CoAP协议来控制节点,这里的演示比较简单,用于控制R21上面LED0的状态。看上面的实物图应该能够看出一个节点的LED0是打开一个是关闭的。CoAP协议能做很多事情,传输数据,回传数据,订阅数据,发现机制等等。后面我会分享如何使用CoAP传输数据到板子上,当然可这一切都是基于发现机制之后的,并不是随意发送数据,发送的数据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根据发现机制发现到的内容决定的。我对这几个节点都添加了四个服务,分别是hello、push、toggle、leds。

对了,关于视频,之后再拍了上传吧,手机像素不行。。。

网友:
又出现这个问题,上次发帖也是这里出问题了,下次坚决不用了,不可以使用<>来发布文字,基本上都会丢呢。。

这里补充一下,楼主位如下丢失的内容

  • 一些说明:

复制代码

1)边界路由(网关)IPv4地址192.168.1.1,边界路由(网关)IPv6地址aaaa::01

2)边界路由(网关)上根节点地址aaaa::11

3)网络中其他两个节点地址分别是aaaa::22和aaaa::33

4)关于IPv6地址访问需要带上[],比如http://[aaaa::11]或coap://[aaaa::22]

网友:
说漏了leds的操作,这个也比较典型,基本上是rest构架的核心体现,get、post思维,。。

leds资源,服务,代码如下

/* Global Variables ----------------------------------------------------------*/
RESOURCE(res_leds,
         "title="LEDs: ?color=r|g|b, POST/PUT mode=on|off";rt="Control"",
         NULL,
         res_post_put_handler,
         res_post_put_handler,
         NULL);

/* Local Functions -----------------------------------------------------------*/

/**
* brief  res_post_put_handler
* note   POST/PUT处理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res_post_put_handler(void *request, void *response,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preferred_size, int32_t *offset)
{
    size_t len = 0;
    const char *color = NULL;
    const char *mode = NULL;
    uint8_t led = 0;
    int success = 1;

    if ((len = REST.get_query_variable(request, "color", &color))) {
        PRINTF("color %.*s\n", len, color);

        if (strncmp(color, "r", len) == 0) {
            led = LEDS_RED;
        } else if (strncmp(color, "g", len) == 0) {
            led = LEDS_GREEN;
        } else if (strncmp(color, "b", len) == 0) {
            led = LEDS_BLUE;
        } else {
            success = 0;
        }
    } else {
        success = 0;
    }

    if (success && (len = REST.get_post_variable(request, "mode", &mode))) {
        PRINTF("mode %s\n", mode);

        if (strncmp(mode, "on", len) == 0) {
            leds_on(led);
        } else if (strncmp(mode, "off", len) == 0) {
            leds_off(led);
        } else {
            success = 0;
        }
    } else {
        success = 0;
    }

    if (!success) {
        REST.set_response_status(response, REST.status.BAD_REQUEST);
    }
}

为了演示,我这里使用的是同一个灯也就是LED0咯,加个继电器控制实际的灯就免了,太low了,不想折腾。

这里比较全,可以post直接搞定也可以用数据区,随你怎么办,同时CoAP提供java库,所以会玩的不要担心什么web,apps啊。

网友A:
很强,很全,感谢分享。。。

网友B:
高大上的东西,楼主厉害啊!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强,很全,感谢分享。。。

谢谢 支持,活动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的东西,楼主厉害啊!羡慕。。

没有啦,核心的东西都还来不及弄,rpl文档好多呢都是老外写的rfc6550这个是主文档。。
后面要把cooja的仿真搞起来,这种东西回归理论才好,单纯的coding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樓主的分享!
多谢 支持,有问题可以跟帖啊

网友:
好有钱啊

网友:
  穷人一枚。。。

网友:
评分了哇   非常感谢,。

网友D:
楼主NB,那个TI的移动电源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NB,那个TI的移动电源我也有

在论坛搞得吧

网友:
新的web,简介大方。。放这里比较合适

网友:
很有启发,想买一套板子来弄了。6LoWPAN的网关不知道怎么弄,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