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12864驱动显示程序求助

楼主:
本人不才,笨死了。
这是从旧设备上拆下来的显示屏,觉得新鲜所以想玩玩,通过网络的搜索,也找到了官方网站,也下载到了资料,通过阅读,对这液晶有了了解。
可是我不太会看时序图。
先上几张照片
屏幕有一个test引脚,接低电平就能显示测试内容
这是接test引脚显示的内容,可以说明屏幕是好的

问题来了:

说明书上所给的电压标准

我觉得电源应该没错,可是为什么接上屏幕的电源正极就会出问题呢,而且单片机也不能下载数据,下载数据必须把VFD屏幕断开。
这是我根据时序图写的程序
时序图

指令写程序

数据写

数据写程序

整体程序
DB0_DB7 EQU P1
WR1 BIT P2.0
CD BIT P2.1
RD1 BIT P2.2
CSS BIT P2.3
RES BIT P2.4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CLR P2.4
NOP
SETB P2.4

MOV A,#5FH
LCALL WRITE_COM
NOP

MOV R0,#0
LOOP: MOV A,#62H
LCALL WRITE_COM
MOV A,R0
LCALL WRITE_COM
MOV A,#0FFH
LCALL WRITE_COM
INC R0
CJNE R0,#8,LOOP

MOV A,#62H
LCALL WRITE_COM
MOV A,#07H
LCALL WRITE_COM
MOV A,#0FFH
LCALL WRITE_DATA

MOV A,#24H
LCALL WRITE_COM
MOV A,#50H
LCALL WRITE_COM

MOV A,#64H
LCALL WRITE_COM
MOV A,#7FH
LCALL WRITE_COM

MOV A,#60H
LCALL WRITE_COM
MOV A,#0FH
LCALL WRITE_COM

WRITE_COM:
CLR CSS
SETB CD
MOV DB0_DB7,A
CLR WR1
NOP
SETB CSS
SETB WR1
CLR WR1
RET
WRITE_DATA:
CLR CSS
CLR CD
MOV DB0_DB7,A
CLR WR1
NOP
SETB WR1
SETB CSS
SETB CD
CLR WR1
RET
END

程序很简单,我只需要用程序来设置层的反白显示就可以了,还不敢想能显示任意字符。
可是现在怎么都不显示啊。
后来我有单独给屏幕接了个电源

上电后

另外上传说明书,希望有时间的朋友能帮忙给写一个写指令和写数据的程序。
我觉得我按照时序图写的程序应该没问题的!
希望朋友能给个参考程序。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故障一:电源的问题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电源电压不够造成的,更换12V1A的电源单片机和VFD屏幕工作正常。

问题二:程序问题(小问题)
先贴上程序

DB0_DB7        EQU        P1
        WR1        BIT        P2.0
        CD        BIT        P2.1
        RD1        BIT        P2.2
        CSS        BIT        P2.3
        RES        BIT        P2.4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上电先复位 看时序图能看出由电平变为高电平
        CLR        P2.4
        NOP
        NOP
        SETB        P2.4
        ;初始化屏幕
        MOV        A,#5FH
        LCALL        WRITE_COM
        NOP
        MOV        R0,#0
LOOP:        MOV        A,#62H
        LCALL        WRITE_COM
        MOV         A,R0
        LCALL        WRITE_COM
        MOV        A,#0FFH
        LCALL        WRITE_DATA
        INC        R0
        CJNE        R0,#8,LOOP
        ;设置显示区域
        MOV        A,#62H
        LCALL        WRITE_COM
        MOV        A,#07H
        LCALL        WRITE_COM
        MOV        A,#0FFH
        LCALL        WRITE_DATA
        ;开关显示和设置反白显示
        MOV        A,#24H
        LCALL        WRITE_COM
        ;正常显示
;        MOV        A,#40H
;        LCALL        WRITE_COM
        ;反白显示
        MOV        A,#50H;两个层同时显示
        LCALL        WRITE_COM
        ;清屏设置
        MOV        A,#64H
        LCALL        WRITE_COM

        MOV        A,#7FH
        LCALL        WRITE_COM

        MOV        A,#60H
        LCALL        WRITE_COM
        MOV        A,#0FH
        LCALL        WRITE_COM

        MOV         A,#41H;设置亮度
        LCALL        WRITE_COM

        MOV        A,#0EAH
        LCALL        WRITE_DATA
        SJMP        $

WRITE_COM:
        CLR        CSS
        SETB        CD
        MOV DB0_DB7,A
        CLR        WR1
        NOP
        NOP
        SETB        WR1
        SETB        CSS
        RET
WRITE_DATA:
        CLR        CSS
        CLR        CD
        MOV        DB0_DB7,A
        CLR        WR1
        NOP
        NOP
        SETB        WR1
        SETB        CSS
        SETB        CD
        CLR        WR1
        RET
        END

只是在原有的程序里面加了几条延时而已。
程序很简单。
这个程序是自己学单片机以来第一个参照说明书来写的程序,所以很高兴。

这块屏幕叫做VFD显示屏,真空荧光显示屏,是我从旧的电子秤上面拆下来的,

TESET测试有问题,个人觉得应该是屏幕长时间显示造成了个别点的老化,这个电子秤在公司车间使用,24小时作业的,所以会出现有数字的阴影

小程序 改变屏幕亮度的程序

网友:
有什么问题?

网友:
读写指令可以直接用总线,MOVX指令。但是你得把线接对了,把地址搞对了才行。
你的代码晚会儿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