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发生异响

楼主:
目前手里的板子的功能是:用PWM信号驱动喇叭的振动,稳压电源用的是LM2576、喇叭驱动芯片用的是TDA2030A。运行时,喇叭也能随着PWM信号频率的变化而变化。遇到的问题是,当不接喇叭时,板子本身也会发生响声,而且频率也随PWM信号的变化而变化。不知各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难道板子上的电阻、电容、电感等元器件也能发出响声吗???

网友A:
电感和电容当然能发出声音,而且看你的描述,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在LM2576输出端的滤波电感上。你试着断开TDA2030A的供电,看看是否还有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和电容当然能发出声音,而且看你的描述,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在LM2576输出端的滤波电感上。你试着断开TDA2030A的供电,看看是否还有声音

                刚才把LMS2576的电源给断开了,直接用外部的开关电源供电,板子还是出现异响。没有PWM信号时,接不接喇叭,板子都不响;一旦有PWM信号,不接喇叭时,板子就会发出的异响。怀疑是TDA2030电路的事,用的功放电路是这样的:

TDA2030功放电路

TDA2030功放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把LMS2576的电源给断开了,直接用外部的开关电源供电,板子还是出现异响。没有PWM信号时,接不接喇叭,板子都不响;一旦有PWM信号,不接喇叭时,板子就会发出的异响。怀疑是TDA2030电路的事,用的功放电路是这样的:

那你开启PWM,但是断开TDA2030的供电,如果没有声音,应该就可以确认是TDA2030相关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开启PWM,但是断开TDA2030的供电,如果没有声音,应该就可以确认是TDA2030相关电路的问题。

                嗯,目前解决了,就是TDA2030电路的问题,在刚才那个原理图下,我又给喇叭并联了一个电容,去掉了那个电容,板子也不再异响了。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到也不知道啥原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