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Interrupt controller

楼主:
主晶片:MSP430G2553
目的:透過簡單的GPIO中斷,控制LED以及馬達輸出。
程式碼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Disable watchdog

P1DIR |= BIT0+BIT4; //Setting P1.0 output
P1OUT |= BIT0+BIT4; //Setting P1.0 high
P1REN |= BIT3;  //Enable internal pull up/down resistor.
P1IES |= BIT3;  //High to Low edge active
P1IE  |= BIT3;  //Enable P1.3 interrupt
P1IFG &= 0x00;  //Clear interrupt flag
_EINT(); //Enable main switch of the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Interrupt 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P1IFG&BIT3) //Check interrupt flag
        {
        __delay_cycles(250000); //debounce
        P1OUT ^= BIT0+BIT4; //LED1 inverter
        P1IFG &= 0x00; //Clear flag
        P1REN |= BIT3;
        }
}

网友:
是分享经验还是讨论问题?
中断里面最好不好有较长时间的延时。不过整个程序就这一个功能的话也没什么关系,能实现最终功能就行。

网友:
只是純粹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