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LM2853MH-3.3没输出。

楼主:
最近手头上有十几颗LM2853MH-3.3的IC ,想焊个小电路看下输出3.3V,

按照中文规格书来一根一根的焊,小配件三个电容,一个电感也按照输出3.3V的规格来找的,也测量与验证这些小配件参数是没有问题。

但是输出为0.8V,还有些是没有输出,而且一接上IC,IC会热。

已经把十几颗IC的SW脚与PGND脚搞短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我已经反复检查所有脚与脚没有焊错,是不是这是高频IC,接地要很有讲究,不能这样焊。

我是按照规格书把NC脚 , GND脚一根一根线连到电源的GND .

2.AVIN EN PVIN = 5V ,输入端已经确认好了,输出就是0.2V,而且上电后,IC发热后会直接把SW 脚与PGND脚搞短路了。

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可能芯片质量问题,买到假货了;

网友:
电容,最好用高频低阻抗电容;

网友A:
直接把SW 脚与PGND脚搞短路?
检测一下电感焊接好没有

网友B:
看起来是内部MOS击穿短路,有可能是芯片质量问题。有LM2853MH-0.8这个型号,输出是0.8V的。

另外输出电容的GND飞线太长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SW 脚与PGND脚搞短路?
检测一下电感焊接好没有

我已经检查了,未通电时间,是没有短路的。我也开始怀疑是我的电感没有接好。一上电后就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内部MOS击穿短路,有可能是芯片质量问题。有LM2853MH-0.8这个型号,输出是0.8V的。

另外输出电容的GND飞线太长了,容易出问题。

会有那些方面影响,线太长会影响到没有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有那些方面影响,线太长会影响到没有输出吗?

线长了,容易引入分布参数,让电容上等效串入电感,使电容滤波的效果变差,输出不稳定等。

开关电源对反馈部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