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8做掌上音乐播放器系统的设计

楼主:
1芯积分
初次学习,没基础,求具体操作,谢谢!

网友:
如果要做的简单也很简单,但是如果要真的实现一个播放器,有一道坎,音乐文件从哪里来?是不是要加个SD卡?做个文件系统?如果不加,搞个歌曲和程序一起下载进去就搞定。
毕设?赶紧把单片机搞到实际编程熟悉一下再说。

网友:
stm8s105+vs1003+sd+lite-fatfs+12864.

想简单点的话买现成模块堆一堆也就出来了

网友:
网上有很多方案都可以参考

网友:
题目没有说明音乐文件的格式,就可以用WAV文件格式即可,也没有说明播放时间,没有实用性要求。

象这种题目,有能力了设计高级一点,没能力了就从原理做。

首先要掌握这颗MCU,再学点外设就可以了,比如DAC

网友:
需要模数转换芯片处理音频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