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插座上同时连两个5V的变压器,可否算两个独立的电源?

楼主:
我的目的,比如说做运放的+5V和-5V供电吧,那能否一个的地和另一个的5V连在一起?
假如不行,求解决方案。
谢谢了!

网友:
“一个的地和另一个的5V连在一起”有多种情况,没有具体电路,很难详细分析。
而且,正负5V未必与变压器有什么关系。
最好是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
在电路中正负5V的电源必须同一个地。

网友:
算,但是双电源运放不能用两个独立的电源,得共地
两个变压器的话把一个的低和另外一个5V连起来就行了,连一起的当地,另外两根就是正负5V

网友:
能不能用两个独立电源串联实现正负电源得看电源的设计,绝大多数常规电源适配器都不能这么做,只有专门设计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