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 HPS_2_FPGA

楼主:
WP_20150307_005.rar (19.48 MB, 下载次数: 797)

网友:
两种FPGA与HPS的通信方式:FPGA to SDRAM 和 AXI bridge。
FPGA to SDRAM 接口是HPS内部的SDRAM控制器提供给fpga访问HPS内存的接口;
AXI bridge 是FPGA 和HPS总线之间的数据交互接口,包括FPGA-to-HPS、HPS-to-FPGA、light-weight HPS-to-FPGA。

FPGA可以通过FPGA to SDRAM接口直接访问HPS端的内存区域, 该接口支持AXI-3/4协议和Avalon-MM协议。如果使用了FPGA-to-HPS bridge , FPGA作为master不仅可以访问HPS的内存,还能访问HPS的外设如果使用HPS-to-FPGA bridge 或者light-weight HPS-to-FPGA,FPGA作为slave设备供HPS访问,light-weight HPS-to-FPGA寻址空间2M,HPS-to-FPGA bridge寻址空间0x3FFF0000,接近1G,位宽可以设置为32、64、128,适合进行存储器的访问和大量数据的传输

网友:
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HPS至FPGA桥接?
HPS本身有两类数据流, 对外设进行慢速CSR访问,读取其状态,并控制它们,而对存储器和硬件加速器进行高速访问,两种数据流分到不同的桥接中,彼此不会对性能有影响。

网友A:
大家可以自己先玩玩FPGA-2-SDRAM CONTROLLER的,这个其实没什么难度

可以让FPGA把HPS这边的DDR里边数据读出来、写进去就OK了,交互过程就是纯FPGA行为,不需要HPS参与的

网友B:
楼主能留个QQ么,有很多问题想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留个QQ么,有很多问题想请教

八楼的才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八楼的才是大神

你们都是,都比我强

网友:
丁丁你也搞了一个SOC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以自己先玩玩FPGA-2-SDRAM CONTROLLER的,这个其实没什么难度

可以让FPGA把HPS这边的DDR里边数据 ...

请教您一个问题,HPS-to-FPGA bridge和FPGA-to-HPS bridge的速度有多快呢?如果我在程序中做地址映射后不停的用取值运算符(*)读数据或写数据会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以自己先玩玩FPGA-2-SDRAM CONTROLLER的,这个其实没什么难度 可以让FPGA把HPS这边的DDR里边数据 ...

您好,我想请问下有没有相关fpga-2-sdram 的通信资料和例程呢,非常期待您的回复,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