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连SD卡,可检测可擦除但不可读写是怎么回事?

楼主:
SDIO总线,开发板是学长给的。用了两个测试例程,一个是野火的,一个是一本STM32课本的,都出现了这个情况:
可以检测(包容容量都正确的)
可以擦除
但做读写时,野火的是卡在那里,课本的本来设置有串口发送读取内容的,虽然能运行过去但串口无显示。
谢谢!

网友A:
看看时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时序有没有问题

请问怎么看?有示波器,有逻辑分析仪,有Jlin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看?有示波器,有逻辑分析仪,有Jlink的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啊

网友:
单步调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