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STM32F103的IO口速度是3M多,是否正常?

楼主:
没用库函数,使用用了汇编测试的。
另一个问题,如果仅一个引脚的翻转,和一个GPIO口的引脚同时翻转相比,速度是否一样?

网友:
差不多,很多年前试过,STM32F103 TOGGLE速度也就几M左右,F4可就快多了

网友:
103在主频是72M的情况下绝对不止这么低的,楼主把代码发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