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线性光耦的问题

楼主:
我这里的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哦?怎么分析呀?

网友A:
你要把光耦内部电路也一起画出来才能够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光耦内部电路也一起画出来才能够分析。

好好好,内部是这样的,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光耦内部电路也一起画出来才能够分析。

嗯嗯,好的,我把图发上来,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光耦内部电路也一起画出来才能够分析。

这是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好的,我把图发上来,还请指教一下
这个电路,不是线性光耦,只是普通光耦加分立元器件构成的放大器。
Q2Q3构成两级共集电极电路(射极输出),反馈到光耦内部三极管的基极。Q3同时在集电极输出,驱动Q4(也是一级共集电极电路)。

所谓线性光耦,是片内封装有两个性能相同的光电元件。用其中一个作为输出(隔离),另一个用于反馈以实现线性。典型芯片如HCNR200和201。

HCNR200 201线性光耦.pdf

网友C:
从四楼图片可以看出,Q2、Q3光耦内部的三极管组成三级直接耦合放大器,R7作为负反馈电阻,以稳定工作点和提高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线性光耦,只是普通光耦加分立元器件构成的放大器。
Q2Q3构成两级共集电极电路(射极输出),反馈到光耦内部三极管的基极。Q3同时在集电极输出,驱动Q4(也是一级共集电极电路)。

所谓线性光耦,是片内封装有两个性能相同的光电元件。用其中一个作为输出(隔离),另一个用于反馈以实现线性。典型芯片如HCNR200和201。

普通光耦加分立元件构成的放大器和普通的三极管或者运放构成的放大器有什么区别吗?这个电路的在R7的下面接一个整流管有什么作用?感觉不接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四楼图片可以看出,Q2、Q3光耦内部的三极管组成三级直接耦合放大器,R7作为负反馈电阻,以稳定工作点和提高线性。

嗯嗯,这几个元器件是完成这样的功能,请问整个电路有什么作用,一般怎么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光耦加分立元件构成的放大器和普通的三极管或者运放构成的放大器有什么区别吗?这个电路的在R7的下面接一个整流管有什么作用?感觉不接也可以啊
这个二极管,对稳定三极管集电极电流随温度变化有相当作用。
理由很简单:该二极管电压温度系数与三极管发射结(也是一个PN结)的电压温度系数几乎相同,故环境温度变化时,对三极管发射结电压有补偿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对稳定三极管集电极电流随温度变化有相当作用。
理由很简单:该二极管电压温度系数与三极管发射结(也是一个PN结)的电压温度系数几乎相同,故环境温度变化时,对三极管发射结电压有补偿作用。

这个我懂啦,感谢感谢!那为什么用这种器件构成的放大器,它和我们常用的放大器有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懂啦,感谢感谢!那为什么用这种器件构成的放大器,它和我们常用的放大器有什么优缺点啊?

R7(四楼图片)那一路的反馈,是改善线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7(四楼图片)那一路的反馈,是改善线性的。

前面的芯片和后面的放大电路这样结合起来用的优点在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芯片和后面的放大电路这样结合起来用的优点在哪里呀?

改善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