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了解电容变介质型传感器

楼主:
哪位大神了解电容变介质型传感器,求授业解惑

网友A:
就是通过电容量的变化来检出某一物理量,比如容性压力传感器,压力的改变会使传感器的电容量发生相应的改变,检出电容的改变即可获知对应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过电容量的变化来检出某一物理量,比如容性压力传感器,压力的改变会使传感器的电容量发生相应的改变,检出电容的改变即可获知对应的压力。

对头。

电容传感器都是被测量的变化导致形变,从而改变电容量的变化,从而转换成被测量的变化,有加速度值,湿度,压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