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间在12864上显示怎么全是问号

楼主:
msp430自制板,DS1302时间在12864上显示怎么全是问号啊?程序在开发板上验证可以,求助,大约那里的问题

网友A:
那么检查你的电路与开发板的相关部分有什么不同,电路不同则程序不同。另外首先要确认你的系统已经能够工作,程序正确烧录。

网友B:
除了时间显示不对,其它的都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时间显示不对,其它的都对吗?

日期也不对啊,日期显示20-??-??  时间显示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么检查你的电路与开发板的相关部分有什么不同,电路不同则程序不同。另外首先要确认你的系统已经能够工作,程序正确烧录。

电路部分应该是正确的,程序可以正常烧录,无法确定DS1302芯片工作没,晶振似乎没有起振,没有起振会,也就芯片没有工作,是不是就显示初始值啊,可是显示初始值后,就变成问号了,求助

网友D:
吃饭时看这个帖子,差点没喷出来。。。
能显示问号,这说明你操作12864的显示完全没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时钟数据有没有从DS1302里读出来吧。
年份的20估计是写死进单片机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部分应该是正确的,程序可以正常烧录,无法确定DS1302芯片工作没,晶振似乎没有起振,没有起振会,也就芯片没有工作,是不是就显示初始值啊,可是显示初始值后,就变成问号了,求助

MCU没有工作是不会使LCD屏显示任何信息的,好好差电路吧,包括对比周边元件的参数与开发板是否相同,尤其是本振晶体。

网友:
如果是时钟芯片没有工作或工作异常,“读取”操作是不能取得有效数据的,检查程序看有关变量的赋值情况即可分析出问题。

网友E:
先确认DS1302是否工作。和开发板上的芯片进行对比。看引脚信号。都正确的话。打印一下读到的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吃饭时看这个帖子,差点没喷出来。。。
能显示问号,这说明你操作12864的显示完全没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时钟数据有没有从DS1302里读出来吧。
年份的20估计是写死进单片机里的。

应该是这个问题,读取的数据有问题,重点看这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确认DS1302是否工作。和开发板上的芯片进行对比。看引脚信号。都正确的话。打印一下读到的数据。

你好,换了一块芯片,现在12864上不显示问好了,但是时间不走,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这个问题,读取的数据有问题,重点看这部分。

你好,读取有问题那么在开发板上也应该不能实现啊,在开发板上时间走得挺好的,换了一块DS1302芯片,现在12864上不显示问好了,但是时间不走,希望帮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读取有问题那么在开发板上也应该不能实现啊,在开发板上时间走得挺好的,换了一块DS1302芯片,现在12864上不显示问好了,但是时间不走,希望帮助一下

你需要先确定问题的位置,看是晶体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或者是通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