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了个分立的LDO

楼主:
用双极型管子,在不过分牺牲性能的前提下最小压差大约可以到1.2V。

上面的参数是输入9V,输出7.5V的,右边是直流和交流负载,直流75mA,交流10kHz 100mA p-p。

看输出的纹波有多少呢?

从仿真结果读出来有大约60uV p-p, 因此电源在10kHz的输出阻抗是 60uV/100mA=0.6mΩ

也就是相当于 2.58cm 长, 截面积 0.75mm^2 的导线的电阻,相当小了。

在常见的稳压IC手册里面,都没有标注Output impedance一项。

有空的时候搭个电路测试一下,和三端稳压作下对比。

网友:
把Q7换成PNP,即使想牺牲压差,也会在0.5V以下。

网友A:
楼主仿真下,看看PSR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仿真下,看看PSRR···
仿过,记得 10kHz 内到 -100dB 以下。晚上回家再贴图。

网友:
PSR的仿真来了。输出端接的电容是220uF, ESR 0.1欧,粗略代表一下吧。100kHz以上误差放大的增益降低,高频的抑制只能靠后面的电容了。

输出端的响应

网友:
看着还不错。。。

Q1 Q3 能否用不同的 正向增益 试试? 毕竟实际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理想的对称。。

网友:
这里Q1, Q3 的对称性没有要求,我也仿真试过了。
因为这是电源,不是音乐信号放大器,只追求响应速度,对失真没有要求哇。
而且这里差动工作的管子CMR也不要求,因为电压几乎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