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主控板—望大牛拍砖

楼主:
             忙活了好久以前没搞过工业布线,望大牛给些建议。所有信号都通过光耦隔离了

网友A:
俺布线,首先讲的是信号流,其次才是元件放置美观。

美观,是介于可考虑和不考虑之间的问题。

网友B:
图太小,看不太清,整体布的还很不错的,整体来说难度不大,板子很充裕,你这个板子不用固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布线,首先讲的是信号流,其次才是元件放置美观。

美观,是介于可考虑和不考虑之间的问题。左侧为主控STM32主控和一个串行存储器,右上半部分为数字部分,下半部分为AD、DA部分。最右侧插针用于与别的模块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太小,看不太清,整体布的还很不错的,整体来说难度不大,板子很充裕,你这个板子不用固定的吗?看看这个吧 ,这个是最终的

网友A:
布板时,先别 “ 向右看齐 ” ,首先是把有关系的器件放在一起,争取走线最短、大小信号分离 等,保证这些问题后,可以 “向右看齐”的话,让它看齐,如果影响到走线,就别看齐了。

楼主的板,明显出于器件放置美观为主要目的而布的。这样的布板原则是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板时,先别 “ 向右看齐 ” ,首先是把有关系的器件放在一起,争取走线最短、大小信号分离 等,保证这些问题后,可以 “向右看齐”的话,让它看齐,如果影响到走线,就别看齐了。

楼主的板,明显出于器件放置美观为主要目的而布的。这样的布板原则是不好的。主要是考虑后期工人焊接问题  方便工人焊接与维修。。。

网友C:
画这么大,还这么空,这板子真浪费;
板子四周也不画线圆弧,真难看;

网友C:
板子边缘还放器件,接插件除外,板子边缘5mm内最好不要放器件;

网友C:
还有8脚的不知道啥,横竖排列都有;

网友:
工控用,光耦隔离后,好像也没滤波;
一排电阻,应该以部分是上拉的吧,用排阻好了,又省空间;

网友C:
还有晶振,被你这样放;晶振的2个线最好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这么大,还这么空,这板子真浪费;
板子四周也不画线圆弧,真难看;板子四周不画圆弧也可以吧,板子最终是在设备里固定的。四角加圆弧好像也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边缘还放器件,接插件除外,板子边缘5mm内最好不要放器件;边缘放的好像就是插针,还有一些电容稳压模块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8脚的不知道啥,横竖排列都有;
那两个横着放的就是为了区分于别的区别。。。这两个芯片的6脚信号,在测试与维修中会经常用到。。。
还有板子之所以做这么大,1,后期板子会在别的设备上搞通用预留一些地方现在只是用这个板子控制4个恒流恒压
                                               板后期会扩充到8个
                                          2、所有元器件基本上都必须再上层。不能放置在底层。方便调试人员跟换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晶振,被你这样放;晶振的2个线最好等长;
晶振这个确实是个问题。。能说明一下晶振的两条线不等长具体会有啥影响嘛???
为啥我问过一个同事他说不等长也没啥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板时,先别 “ 向右看齐 ” ,首先是把有关系的器件放在一起,争取走线最短、大小信号分离 等,保证这些问题后,可以 “向右看齐”的话,让它看齐,如果影响到走线,就别看齐了。

楼主的板,明显出于器件放置美观为主要目的而布的。这样的布板原则是不好的。

我认为,布局还是首先应该根据电路功能分成模块来进行整体布局,再根据元件在电路里面的作用进行局部调整。大方向的原则是信号越短越好,信号越顺越好(没有环路,或者环路面积最小)。当然还要考虑一些量产工艺要求,比如进板方向与元器件的引脚排列方向的关系,高件阴影等等。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美观也不是不应该考虑,在低速pcb上面,我就经常在布局美观和信号越短越好这两个上面选择美观,毕竟一个板子排列整齐给人的感觉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应超出功能模块电路的布局范围。个人意见!

网友:
可能是大家平时对自己的要求过于标准了。  楼主这块板子估计本来要求不是很高,随便画画就可以了,看样子也不是高频板,所以没有那么多讲究了,不过严要求自己是好事。

网友:
板子应该是低频板 对信号的各种要求比较低 只要保证没有大的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仔细看,也看不太清楚,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说进行了隔离,但是在板子上看不到一条清晰的隔离带。也就是明显一条两边没有电气联系的“无连线带”(我自己起的名字)。你的板子画的比较大,很多地方的距离已经满足了电气隔离方便的要求,问题倒是不大。不合适的地方就是在光耦下面走线,这样减小的光耦隔离的效果。一般光耦两边最短的距离应该是逛够的左右的两个管脚,所有的走线都应该走到管脚的外面。你这样光耦一次侧和二次侧交叉排列的更是大大的 错误。
另外没有原理图,没有看清你的电源是怎么分布的,如果用再用同一个电源的话我就彻底没有话说了,这块板子也就彻底没有用了,这样的设计我见过好多了。看着你这个好像是两个电源,但是没有看清电源的走势和分布。
其他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楼主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