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晶振不工作

楼主:
没有接负载电容,不起振,接了22pf的也不起振,求助

网友:
要么是晶体的问题,要么就是你的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注意必须严格按器件手册所载设计电路和选择周边元件,好好根据器件手册检查吧。

网友:
保证器件没有损坏的前提下 检查硬件电路 DS1302要求32768HZ晶体的负载电容为6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