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p28027采样口电路图

楼主:
A点为采样点,当有电容C时,采样管脚接在A点,A点电压1.7V;采样管脚没接在A点时,A点电压为1.43v;
                           当没有电容C时,   采样管脚接在A点,A点电压1.43V;采样管脚没接在A点时,A点电压为1.43v;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得的数据,应该是万用表测得的结果,

用示波器看一下A点的电压!

网友:
C容量调小,或者把R1和R2阻值调小。

网友:
大神,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为什么要把C调小

网友:
实际上,楼主交待的情况相当简单:
1、用什么测出的结果?
2、28027通电了没有?
3、A点没接 ” 采样管脚 “ 时, A点接了什么?   ” 采样管脚 “ 的引入,让人的注意力放在 ” 采样管脚 “ 上了。

网友:
楼主使用万用表测的,28027通电了,,没接采样管脚时,A点什么也不接,只是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值

网友:
请问楼主外围电路时怎么打的?信号源直接接ad口吗?

网友:
就是在A点引出以插座,然后AD口插在插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