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需要破解吗??

楼主:
还有 官网上下载的 是win32的 电脑室win64 可以用吗???
还有 CCS和IAR 同时安装的话 会冲突吗?????

网友A:
需要破解,网上有很多破解版的,楼主可以找找,CCS和IAR 同时安装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用IAR吧,界面很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破解,网上有很多破解版的,楼主可以找找,CCS和IAR 同时安装是可以使用的,

为啥我就找不到啊。。。。。。。太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用IAR吧,界面很简洁!

恩恩 已经装了iar 所以才问的~

网友:
不需要破解,可以同时安装,网上有相关的授权的文件可以下载

网友:
不需要破解的,楼主可以官网上直接下的,另外最好下载与电脑win64匹配的安装文件.

网友:
不需要破解,可以申请免费的授权

网友:
不需要破解的,不过软件有点臃肿

网友:
直接输个序列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