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最简单的用msp430读mpu9150数据的 iar的程序。。。。。。

楼主:
是这样的,要做项目用到,所以想先弄个可以用的程序研究下,可是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可以用的。。。。。。

求大神们帮助啊!

跪求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能用的 我都哭了。。。。。。

网友A:
我给的那个可以呀,你修改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的那个可以呀,你修改下就好了

总感觉有点问题~~~~~改了一下还是读不出数据~~~~~这两天在自己研究 由于基础太差 读起来好困难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有点问题~~~~~改了一下还是读不出数据~~~~~这两天在自己研究 由于基础太差 读起来好困难额
你用串口输出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串口输出数据的??

程序里面不是串口吗?和电脑上位机之间的通信~~~~~uart那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面不是串口吗?和电脑上位机之间的通信~~~~~uart那里~~~~~

你串口程序写对了没??,你仿真看看定义的那6个轴的有没有数据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串口程序写对了没??,你仿真看看定义的那6个轴的有没有数据回来??
没有啊 我也怀疑那个地方~
刚从fr5696改成F5529的时候 就在uart.c里面有3个地方是错的 所以要改 我不知道改的对不对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 我也怀疑那个地方~
刚从fr5696改成F5529的时候 就在uart.c里面有3个地方是错的 所以要改 我不知道改的对不对额~

要学会怎样移植呀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程序例子,不知道是否能发一份给我。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