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sdb linux3.0.35网络配置

楼主:
请问,保存网络配置的配置文件位置在哪里

刚烧好的系统,根本找不到/etc/sysconfig文件夹

网友:
哦 谢谢哈
这样配置 貌似启动不了eth0,只启动了lo

auto lo
iface lo inet loopback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0.119
gateway 192.168.0.1
netmask 255.255.255.0
broadcast 192.168.0.255

网友:
不是已经配置固定IP了吗

网友:
但是我加载/etc/rc.d/init.d/network restart
然后route,只有lo,没有eth0的网络端,是不是我哪里没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