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杜邦线能承载多大带宽的信号?

楼主:
还有带宽不够时是否有可替代的线缆?(希望有淘宝店……)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首先得看频率,还有传输距离,另外还得看怎么用等等,那差别可谓上天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首先得看频率,还有传输距离,另外还得看怎么用等等,那差别可谓上天入地。

单片机IO口连DAC输入口,也就是方波了。14根并排,并行总线的,这样描述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IO口连DAC输入口,也就是方波了。14根并排,并行总线的,这样描述可以了吗?

低速DAC可以临时这么测试,但线长不能太长,一般10厘米以内,总线速度几MHz。

网友:
杜邦线一般用来临时接线,不稳固的,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不少

网友C:
我以前是用网线里面的铜线直接把两个点焊在一起,还有楼主用IO连接DA输入,是做什么用?好像只有用DA检测IO的0和1电平?还是说IO控制外接DAC芯片?可以考虑看一下使用杜邦线传输到DA的波形,然后加一个处理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是用网线里面的铜线直接把两个点焊在一起,还有楼主用IO连接DA输入,是做什么用?好像只有用DA检测IO的0和1电平?还是说IO控制外接DAC芯片?可以考虑看一下使用杜邦线传输到DA的波形,然后加一个处理电路是否可行?

一个做ADC,一个做DAC,都是并行总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做ADC,一个做DAC,都是并行总线的

楼主可否上传一下电路板的图片,还有IO信号经过杜邦线到ADC和DAC的信号的截图,让论坛的大大们看看,有什么既可靠又简单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