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进行PCB布线时,怎么样设置只对除地以外的网络自动布线

楼主:
怎么样设置AD只对除地以外的网络自动布线

网友A:
试试按快捷键N,然后Hide-connectors-net,然后点击地线,把它给隐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按快捷键N,然后Hide-connectors-net,然后点击地线,把它给隐藏,,,

谢谢,不过我刚才试了,还是不行啊,地要敷铜,就不用布线了吧?

网友A:
1.地线铺铜没有规定一定不进行连线。
2.如果要最后铺铜包含地线,可以不进行地线的布线,但,关键的地方,需要提前走线和预放置一些连接孔等,以便铺铜是很好连接。
3.强烈建议初学尽量不要进行自动布线。简单的电路图,不考虑信号及高频干扰,可以选择自动布线,不过要设置好规则。而初学者往往是规则是设置不好的。
4.纯数字的电路板自动布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模拟混合信号部分,有高频的部分等,自动布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地线铺铜没有规定一定不进行连线。
2.如果要最后铺铜包含地线,可以不进行地线的布线,但,关键的地方,需要提前走线和预放置一些连接孔等,以便铺铜是很好连接。
3.强烈建议初学尽量不要进行自动布线。简单的电路图,不考虑信号及高频干扰,可以选择自动布线,不过要设置好规则。而初学者往往是规则是设置不好的。
4.纯数字的电路板自动布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模拟混合信号部分,有高频的部分等,自动布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故障

好的,谢谢了。我是初学者,画的电路挺复杂的,数模混合,连线很多,板子又小,对我来说挺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