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ADC是否稳定?

楼主:
也就是说是否容易受干扰?测直流是否稳定?

网友:
10MV以上应该是稳定的,误差应该在1MV左右。  以前测试的结果,可以参考一下,但不一定准确。  其次也和电路板布线,和环境有关。

网友:
用示波器,看模拟电压脚的波形。再和同一段时间内采集到的数据,作对比,看看是否准确。

网友:
这个和你的电路以及电源都有关系,设计不好就不稳定
一般应用还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