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创意大赛作品提交】家庭鱼缸和植物看护系统

楼主:
家庭鱼缸和植物看护系统由计算机、鱼缸监测、植物监测等几个部分组成。检测节点采集传感器的信号,然后通过SAM R21的2.4G无线发送到主机。计算机和主机MCU通过串口通信,MCU将监测的数据发送到计算机,由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在图表中显示数据和数据的曲线。检测节点分鱼缸和植物两种。鱼缸部分由太阳能电池、锂电池、浑浊度传感器、水质传感器、SAM R21等组成,SAM R21的ADC完成信号采集,然后通过RF将数据发到接收器。在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可以通过太阳能板给锂电池充电和给系统供电。植物部分由土壤湿度传感器、光线传感器、SAM R21组成,SAM R21除了完成信号采集,还要接收从机发过来的信号,以及和计算机通信等功能。

鱼缸部分

由太阳能电池、锂电池、浑浊度传感器、水质传感器、SAM R21等组成。在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可以通过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和给系统供电。开始的时候预备监测水温、PH值、水质、浑浊度、电池电压等多个参数,后来发现SAM R21的ADC只有两路可用(ADC06/ADC07),其它ADC端口因为功能复用,不能直接用于ADC采集,所以最后只保留了水质、浑浊度、电池电压、RSSI几个参数。

单片机程序从WSNDemo(Wireless Sensor Network)程序修改而来。WSNDemo例程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无线采集的框架,在此基础上,添加自己的信号采集和数据处理部分,就可以实现一个简单的无线数据采集系统,非常方便。

SAM R21每10秒采集一次数据,采集后发送到主机,然后休眠。10秒后由RTC将MCU唤醒,进行下一次数据采集。设置10秒是为了方便测试,实际使用时还可以延长采集时间,因为这些信号的变化都很缓慢。另外因为SAM R21开发板上板载的EDBG调试器不能进入低功耗模式,所以电池的大部分功耗也在这部分了。

太阳能电池+锂电池+SAM R21+传感器

太阳能电池的效果不是太理想,光线稍弱就不能直接供电。可以考虑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不过这样会增加不少成本,体积也会增加。

充电管理和升压模块,可以实现一边充电一边供电的功能。但是太阳能板效果不是太好,只有光线较强时才有效果,所以后来一直使用USB进行充电。升压模块也可以不用,直接将电池连接到SAM R21的5V0 IN上,这样还可以降低电池升压转换时带来的损耗。

自制的充电、升压板,可以当移动电源用了。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不同的电阻组合进行限流,能够根据电池容量调节最大的充电电流。

SAM R21从机

传感器转接板

鱼缸和传感器(左边是浑浊度传感器,右边是DIY的水质监测传感器)

植物部分

由土壤湿度传感器、光线传感器、SAM R21组成。SAM R21模块在充当监测MCU的同时,也做为和计算机通信的MCU(设置为Coordinator)。它直接通过USB进行供电,USB也同时做为串口通信。本来这里也计划用太阳能板和锂电池供电的,但是因为USB串口在通信的同时也可以供电,就取消了这个功能。

SAM R21和传感器接口板,传感器信号由ADC06/ADC07采集

光线强度监测+信号转接

土壤湿度监测

SAM R21主机

PC监视软件

PC监视软件使用了Lazarus+FPC开发,这样不但开发简单,也具有跨平台的特点,程序可以在windows和Linux下运行,适应不同的系统要求。实际编程时是在Win7在进行,调试和测试在Debian7下完成。

程序使用串口和SAM R21进行通信,SAM R21上的串口是EDBG上的USB转串口,在Windows下需要安装驱动,在Linux下无需安装驱动。为了让通信更快一些,设置了串口的速率为115200。串口通信协议是在atmel的wsmdemo例程基础上修改而来,去掉了不用的参数,增加了传感器参数和自定义的数据类型。数据可以在表格和图表中显示,图表的折线图可以清晰的反应出参数的变化。

程序还可以自动保存参数,下次运行时可以自动读取保存的参数。参数保存使用了xml格式。软件可以长时间稳定运行,实测连续运行了两天没有出现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数据和折线图暂时没有做导出功能,也没有做数据自动分析和告警。

软件运行界面

植物监视

鱼缸监视(这两个图片效果还不错吧)

串口通信数据

监视数据

折线图,选中参数前的方框,就可以显示对应的曲线,效果还不错吧。

视频

鱼缸监视系统

http://v.ku6.com/show/7zU1FDqCiXx5qbYUjSf6WA...html

无线通信过程

http://v.ku6.com/show/5GQ7Kjm9TzIJm4jU9SZdPA...html

PC软件演示

http://v.ku6.com/show/VfMEiP1I_w7UVpbpZ9BPDQ...html

参考原理图

因为时间关系,加上SAM R21本身功能已经很强了,所以没有做PCB板,也就没有专门画原理图和PCB,只有简单的设计草图。传感器的输出都是模拟量,通过SAM R21上的PA06和PA07进行采集。电压通过读取内部的IO电压,再和内部参考电压比较得出。RSSI信号是传输中,通过程序读取出来。

物料清单

下面是主要使用到的物料清单

  • SAM R21 x2
  • 锂电池 x2(只使用1个)
  • 太阳能电池 x2(只使用1个)
  • 锂电池充电模块 x1
  • 5V升压模块 x1
  • 浑浊度传感器 x1
  • 光敏电阻 x1
  • 土壤湿度传感器 x1(自制)
  • 水质传感器 x1(自制)
  • 9*15cm万用板 x1
  • 杜邦线若干
  • 导线若干(卷)
  • 热熔胶
  • 电容、电阻、排针若干

还有一些事先计划用并采购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如ADC端口不够)而没有使用的传感器和元器件。
  • 温湿度传感器
  • 紫外线传感器
  • 大气压传感器

参考代码

  • 植物端(Coordinator)
  • 鱼缸 (Device)
  • PC程序
  • PC程序windows EXE程序

最后要感谢EEWORLD提供了这样一个学习机会,感谢管理员的帮助,以及各网友的交流。

网友A:
最后要感谢EEWORLD提供了这样一个学习机会,感谢管理员的帮助,以及各网友的交流。
也要感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要感谢EEWORLD提供了这样一个学习机会,感谢管理员的帮助,以及各网友的交流。
也要感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B:
很有趣啊,一看就来劲,把视频交给eeword大学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有趣啊,一看就来劲,把视频交给eeword大学堂吧

怎样上传上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样上传上去啊?

发我QQ超大附件吧?29905819.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我QQ超大附件吧?29905819.谢谢

我先整理一下,有的地方可能要重新拍一次。前面做的有点不完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我QQ超大附件吧?29905819.谢谢

我重新整理后,已经上传到网盘了。

http://pan.baidu.com/s/1kT67ucv

网友D:
从实用角度讲太阳能电池的设计再考虑,我家40厘米的缸一天耗电在一度以上(设定25度冬天室内22度).充放最少损失5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实用角度讲太阳能电池的设计再考虑,我家40厘米的缸一天耗电在一度以上(设定25度冬天室内22度).充放最少损失50%.

一度电是因为有加热棒吧,热带鱼需要,金鱼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度电是因为有加热棒吧,热带鱼需要,金鱼可以不用。

是哈

网友:
做一个热带鱼鱼缸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可能更有市场。

网友D:
恰好我也喜欢养热带鱼,刷缸换水这活儿比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恰好我也喜欢养热带鱼,刷缸换水这活儿比较累.

我的热带鱼都死了,没有养好。

可以合作一下,搞一个热带鱼自动看护系统,自动换水、增氧、喂食,加热就不用了,加热棒是自动的。

还可以用手机去远程控制,查看鱼缸状态,加一个摄像头还可以看画面。

网友:
其实养小动物的都是一样的,你得把它放在心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重新整理后,已经上传到网盘了。

http://pan.baidu.com/s/1kT67ucv

哈哈 我去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重新整理后,已经上传到网盘了。

http://pan.baidu.com/s/1kT67ucv

亲,我下载了,能不能麻烦你再录一次,演示一下啊,这样网友们更加明白

谢谢!

可以参考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3OTY1MDY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我下载了,能不能麻烦你再录一次,演示一下啊,这样网友们更加明白

谢谢!

可以参考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3OTY1MDY0.html

这个视频拍的真不错,很专业,感觉自己拍不出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