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块小板,画板思维定势,高手们给点意见

楼主:
上一块小板,画板思维定势,高手们给点意见,很都问题都是我认为对的,别人却认为是错误的,高手们来拍砖吧

bottm走线

bottm走线

top走线

top走线

bot和top重叠

bot和top重叠

网友:
别人却认为是错误的,自己认为是对的,什么意思,,指哪个地方?发的图含混不清
这砖不知道怎么拍!

网友:
小白我占个楼,坐看拍砖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啊    我一直用 ad

网友B:
应该是用Allegro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Allegro画的吧

看似应该是PADS

网友:
坐看拍砖~~~~~~~~~~~~~~~~~~~~~~~~~~~~~~~~~~~~~~~~~~~~~~~

网友:
我看着像allegro  图片不太清晰,不知道是设置了很多constraint区还是多层板

网友:
很都问题都是我认为对的,别人却认为是错误的,具体描述一下吧。乍一看,外形有点像手枪。

网友:
很都问题都是我认为对的,别人却认为是错误的,具体描述一下这些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啊    我一直用 ad
Allegro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都问题都是我认为对的,别人却认为是错误的,具体描述一下这些问题吧。

这块板是用Allegro画的,四层。层分配为top信号,L2,L3为地层,bottom为信号层。
这块板子之前有emi问题,后来把晶振下的地掏空和电感下面高速信号避开才解决。
我的习惯是高速信号有一层完整的参考地平面就ok,电源尽量走在板子的边缘,高速信号换层尽量在靠近ic或connect的地方打孔换层

也有的人说高速信号要走在内层。

网友:
看了半天,没发现有不妥的地方。走线还是可以的。

三张图片提供的信息还是有限的。楼主应该把元件的外框显示出来、把敷用实线(别显示外框)显示。那样会容易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