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ET430uif 仿真器没法安装驱动,求助给位

楼主:
430仿真器的驱动装不上去win7 32位的,每次都安装不成功,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 我之前win8也装不上 后来换成win764位 就自动装上了~你从网上找找驱动~看看~

网友:
你的430是???149????IAR有没有装好???

网友:
建议 重新装一遍系统(win7 32 或64 ) 然后安装IAR(要和系统配合好 破解版) 然后把你的开发板的驱动 装好
然后应该可以了~

网友: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估计有可能系统问题,你的系统是Ghost版吗??

网友A:
装上了没?这个问题是系统少那两个usb文件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上了没?这个问题是系统少那两个usb文件造成的

没有啊!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求指教???

mdmcpq.inf和usbser.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