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 jlink 调试 出现崩溃 错误 有图

楼主:
连接jlink  使用sw进行调试 debug 出现这样的错误  。

网友A:
是不是用Flash下载软件下载过软件,如果下载后加密是不能仿真的,需要先擦除后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Flash下载软件下载过软件,如果下载后加密是不能仿真的,需要先擦除后仿真。

本来用isp 下载 程序的  可是有个地方实在  想不过去了 就用  jlink调试一下  ,仿真接口也打开了也使能了,是不是跟我 用的是ucosIII有关呢  。什么是下载后加密 不太懂,好像  是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用isp 下载 程序的  可是有个地方实在  想不过去了 就用  jlink调试一下  ,仿真接口也打开了也使能了,是不是跟我 用的是ucosIII有关呢  。什么是下载后加密 不太懂,好像  是没有

用串口下载过代码会自动加密的,要仿真需要先解密,用串口软件先擦除芯片,再仿真,跟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下载过代码会自动加密的,要仿真需要先解密,用串口软件先擦除芯片,再仿真,跟系统没有关系。

谢谢了  我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下载过代码会自动加密的,要仿真需要先解密,用串口软件先擦除芯片,再仿真,跟系统没有关系。

还是不行,
还行请教个问题,我用isp 下载程序时boot0短接在高电平上,boot1短接在低电平上。。运行程序时 把  boot0 与boot1 都短接在  低电平上。
我  用jlink  使用sw load  和debug的时候,这两个应该怎么 连接呢 。

网友:
正常和仿真是BOOT0和BOOT1下拉,ISP下载时BOOT0上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