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科Open1081】mxchipInit()做了什么初始化?

楼主:
一直在搞Open1081,
       开始时,自建工程,不用庆科的库,调试象LCD等那些外围,已经可以正常运行;烧入BOOTLOAD及WIFI驱动后,这个程序运行正常。。。

       现在加上庆科的库后,并且象庆科例程那样将mxchipInit()放在程序的第一行,------ 它不干了, 调试时一直在mxchipInit()内出不来。

注:编译时Program Size: Code=226056 RO-data=31768 RW-data=2076 ZI-data=28388

这个问题困了两三天了

网友A:
mxchipInit()  要依赖于RF固件才能运行,你重新烧写下RF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mxchipInit()  要依赖于RF固件才能运行,你重新烧写下RF固件

谢谢你回复!

射频驱动原来烧好的,单独跑例程时也是可以正常运行 。后来烧程序时没敢动80C0000之后的存储区,和例程的烧法一样的设置。

或者是我不经意把射频驱动搞没了?

我再试试看!

网友B:
会不会是启动文件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mxchipInit()  要依赖于RF固件才能运行,你重新烧写下RF固件

刚又试了,使用串口、使用ST-LINK,两个都试了,

两种烧写方法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先将产生的BIN文件使用串口烧写,再用KEIL进入调试模式,调试前将其设置为只校验、不编程、不擦除。结果校验通过。

在调试时使用ST-LINK还是方便些。

烧写例程可以正常运行。而烧写我编的就不能正常运行,还是停留在同一处。

----------已经确定保证射频驱动正常,因为在烧写我编程的文件后,又将其擦除,然后仅只烧写例程的BIN,没有再写射频驱动及BOOTLOAD,工作正常。

我也纳闷,相当奇怪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启动文件有变化?

启动文件?指的是BOOTLOAD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启动文件?指的是BOOTLOAD还是什么?

庆科官方库用的MDK,都会有个startup.s文件,会不会庆科自己编写了这个s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庆科官方库用的MDK,都会有个startup.s文件,会不会庆科自己编写了这个s文件?

我发现庆科把system_stm32f2xx.c中的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c000);  改了后,为了小找麻烦,就全部用庆科的文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庆科把system_stm32f2xx.c中的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c000);  改了后,为了小找麻烦,就全部用庆科的文件了,

  嗦嘎,看样子庆科动过启动s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嗦嘎,看样子庆科动过启动s文件了

嗯,是的。

实际上,庆科不应该修改这些文件的,象这一句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c000)放到主程序中,会引起人们注意。再一个还有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