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调节屏幕亮度的问题

楼主(2015-03-10):
关于wince下调节屏幕亮度的问题
本人小白一个,刚刚接触wince,现在项目上遇到一个问题,我们自己的设备接入对方系统后,被限流,对方提供的截止电流为500MA,但我们的设备在启动时的电流已经超过这个值,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开机使用,现在想通过改变屏幕亮度的方式使得设备能正常启动使用,就是说只要设备开机和关机时屏幕亮度都为50,开机后,亮度自动调整到70~80,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忙解答下,能否实现,如何实现,我刚刚接触wince,对这完全不知如何下手。谢谢大家
wince
WindowCE

网友A(2015-04-17):
汲及到开机,需要修改BSP,在EBOOT时,将背光亮度调整到低亮。将背光驱动加载顺序排后,背光驱动加载时,将亮度还原,如果想在应用中还原也行。另外,为了节电,可以将CPU一些不用的功能禁止,或者还有暂时不用的外围设备。

网友B(2015-05-27):
这个最好的办法从硬件或者驱动下手了,当然系统能启动通过软件直接给驱动发命令应该也可以吧,至于更具体的就要楼主自己根据自己的板子看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