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电路中那部分需要做50欧姆阻抗匹配!

楼主:
图中,芯片采用cc2530,电路中那部分需要做50欧姆阻抗匹配,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芯片出来到天线,先进行巴伦变换和阻抗匹配,然后是低通滤波,最后连接天线。阻抗匹配要根据天线的阻抗来进行,一般单端天线都按50欧姆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出来到天线,先进行巴伦变换和阻抗匹配,然后是低通滤波,最后连接天线。阻抗匹配要根据天线的阻抗来进行,一般单端天线都按50欧姆设计。

感谢你的回复,也就是图中蓝线部分吧,另外PCB天线也需要50欧姆阻抗匹配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也就是图中蓝线部分吧,另外PCB天线也需要50欧姆阻抗匹配把!

你画线的部分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PCB天线有50欧的也有不是50欧的,你用哪种就进行相应的匹配。严格按器件手册做就是,器件手册上的单端天线都是50欧姆设计,平衡偶极子天线就不同了,注意区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画线的部分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PCB天线有50欧的也有不是50欧的,你用哪种就进行相应的匹配。严格按器件手册做就是,器件手册上的单端天线都是50欧姆设计,平衡偶极子天线就不同了,注意区分。

嗯,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明白了,非常感谢!

我最近也在看CC2530,想用PCB天线,但是不知道传输线如何做阻抗匹配。请问能否告知一下?PCB天线在不加功放的情况下能否达到100米?

网友:
蓝色框内应该是巴伦电路,也就是平衡-不平衡转换(BALUN,BALance to UNbalance),这里一般是把100欧的差分阻抗转换成50欧的单端阻抗,以便匹配50欧的天线。
巴伦电路到天线馈点之间的这部分绿色框内的电路,是预留做滤波和微调匹配(网分仪配合史密斯圆图),这里的走线就要走50欧单端阻抗,顺便说一句,图中那两个电容的摆放应该有问题,不应该用分叉的方式。尽量保证整个走线的宽度一致,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元件焊盘的大小影响,所以有个方法就是,计算阻抗时,调整层间距以使得50欧的线宽要等于或大于焊盘,这样最后整个50欧走线就是宽度一致了。顺便再说一句,阻抗匹配的目的是减少传输线上信号反射的影响,所以,如果这段走线很短的话,比如小于波长的1/10,应该可以不被视为传输线,阻抗匹配的要求就可以放低了,此时,尽量保持走线宽度一致,顺畅,避免拐角特别是90度拐角,更加重要。
至于天线,因为这种倒F天线是没有参考层的,所以也做不出50欧单端阻抗,其尺寸完全复制厂家的参考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看CC2530,想用PCB天线,但是不知道传输线如何做阻抗匹配。请问能否告知一下?PCB天线在不加功 ...

计算线路阻抗有专门的软件工具可以利用,比如Si9000,通讯距离与芯片的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环境(干扰、反射、阻挡)有关,空旷的户外场合,没有WIFI这类强干扰的话,100米一般问题不大。室内环境2~30米还是比较常见吧。

网友:
高手如云,学习中。